AD中利用向导创建PCB板

楼主(2017-02-17):
利用向导创建PCB板文件:打开AD的PCB板编辑页面,点击右下角的系统system----files-----屏幕右边弹出files列表------files列表自上直下有:打开文档/打开工程/新的/从已有文件新建文件/最底部是:从模板新建文件-------从模板新建文件中选择:PCB 向导 PCB board wizard------点击向导创建PCB文件。

网友A:
要是不很规则的用着个东西画,弱急了!

楼主:
用向导创建PCB板,好处是:第一步选择公制还是英制,第二步选择PCB板的外形:是采用系统已有的模板,还是自己定制想要的任一形状。第三部第三部现在PCB板的外形、尺寸。第四部选择做几层的PCB板、是否有板内电源层。第五步选择:PCB板的过孔类型:通孔、盲孔。第六步现在采用贴片零件还是针脚直插零件。第七步选择布线的线宽、过孔的直径、过孔的宽度、相邻布线的间距。一个新的PCB板,这么多的参数设定,向导带着你一步一步的清晰的完成,对于初级爱好者来说,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