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板设计中PCB板的开槽

楼主(2017-02-17):
为了防止PCB板上高压零件与附近的低压零件打火放点,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开槽。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设计PCB时,想在板子上开一个槽或者挖一个孔该如何操作,是使用Keep-Out层还是Mechanical层,其实这两种在实际操作中都有人用,但是两种都不规范,存在隐患。正确的做法是使用“板子切割”(board cutout)方法。
  具体方法就是在任意一个PCB层上画出需要挖槽孔的形状,然后选择这个形状的所有线条,选择Tools-->Convert-->Create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这样就完成一个真正的挖孔开槽操作,可以在3D预览中查看效果。
  这里说随便哪个层画一个形状都可以,实际情况略有不同。如果画在Keep-Out层的话,会出现覆铜之后槽孔边上没有铜。要想槽孔边上有铜建议使用Mechanical 1层。

网友A:
国内电路板厂一般默认为Keep-Out层,最好的方法是Keep-Out层+Mechanical都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