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的software pack的STM32库和ST官网上的固件库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两天刚接触到STM32,IDE用的是MDK5,然后发现很多教材上使用的都是比较旧的版本的keil,
或者就算使用的是MDK5,也会在新建工程的时候,不使用software pack转而使用官方提供的库

所以我一直。。解不开心头的一个疑惑,也就是

MDK5的software pack的库和ST官网提供的库有什么区别?

比如这个,是原子哥的教材里的,一笔带过:

我也到keil的官网,ST官网,keil的论坛等地方翻过,似乎MDK5下下来的库叫DFP?

但是好像没人好奇我这样的问题。。那么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唉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按钮里的东西配置好

然后编译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error

但是如果再手动在工程里添加进官方下载的库的stm32f10x_gpio.c之后,就能顺利编译了

那么这两个库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MDK5自带的库不能用,那还要他干什么

网友A(2017-02-17):
也正在学习这个,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B(2018-08-08):
选项未选择完。必须选中CMSIS>CORE、DEVICE>startup,然后根据使用外设选择相关选项。

网友C(2019-07-23):
我也想搞清这个问题,对比了一下,应该是Keil拿到ST的库,自作了删减。如果说得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D:
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感觉固件库的功能似乎更加容易理解底层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c语言学过了想去学学汇编,嗯,接下来向汇编进军;

网友E:
2个不同的公司,MDK5的库是为了软件能识别芯片的型号和各种参数,为软件配置服务,ST的库是提供给用户操作芯片的各种资源,为ST芯片服务

网友F(2021-12-20):
有谁能详细讲解,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