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8的温度测控系统设计_电路图+程序+仿真+资料

楼主(2017-02-18):
该设计为本人在校期间的综合设计项目,经过调试与测试。附件包含电路图、程序、仿真及相关资料。
1系统设计要求
用单片机开发一个温度测量控制系统,显示用16*2的液晶,实时显示测量温度,加热输出采用PWM控制,用发光二极管来模拟,能设置目标温度,能设置报警温度阈值,超过了进行报警,报警采用液晶屏幕显示。
2系统设计总体方案
本系统由单片机、按键、液晶显示和外围加热电路等部分组成,这里用发光二极管来模拟。对温度进行实时采集并通过程序设定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采集到的实时温度通过串口向单片机进行传输,最后将测得的结果发送到液晶,实时显示测量温度。该系统对所测得的温度值进行分析,当温度高于或者低于设定的温度阈值时自动报警,并控制加热设备,以达到对温度智能控制,从而使环境温度维持在设定的有利温度范围内。

proteus仿真原理图:

pcb:

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主程序: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5.0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10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Project :
Version :
Author  : NeVaDa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48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 DS18b20 Temperature Sensor functions
#include <ds18b20.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include <alcd.h>

#define ADC_VREF_TYPE 0x60

#define Temp_Set_Key_Not_Pressed  PIND.6
#define Alarm_Set_Key_Not_Pressed PIND.7

// Read the 8 most significant bits
// of the AD conversion result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_input)
{
ADMUX=adc_input | (ADC_VREF_TYPE & 0xff);
// Delay needed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ADC input voltage
delay_us(10);
// Start the AD conversion
ADCSRA|=0x40;
// Wait for the AD conversion to complete
while ((ADCSRA & 0x10)==0);
ADCSRA|=0x10;
return ADCH;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Char_Array[3];
unsigned char AD_Value=0;
int  Temprature;
floa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_Set_Value=20;
unsigned char Alarm_Set_Value=80;

void HEX_To_AscII(int data,unsigned char *P)
{
  P[2]=(data/100)+0x30;
  P[1]=((data%100)/10)+0x30;
  P[0]=(data%10)+0x30;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1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Out Func1=Out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1 State1=1 State0=T
PORTB=0x06;
DDRB=0x06;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6=In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In
// State6=T State5=1 State4=1 State3=1 State2=1 State1=1 State0=T
PORTC=0x3E;
DDRC=0x3E;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Out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P State6=P State5=T State4=T State3=1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C8;
DDRD=0x08;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0xFF
// OC0A output: Disconnected
// OC0B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A=0x00;
TCCR0B=0x00;
TCNT0=0x00;
OCR0A=0x00;
OCR0B=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1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0xFFFF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250.000 kHz
// Mode: Fast PWM top=0xFF
// OC2A output: Disconnected
// OC2B output: Inverted PWM
ASSR=0x00;
TCCR2A=0x33;
TCCR2B=0x03;
TCNT2=0x00;
OCR2A=0x00;
OCR2B=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7: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8-14: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16-23: Off
EICRA=0x00;
EIMSK=0x00;
PCICR=0x00;

// Timer/Counter 0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0x00;

// Timer/Counter 1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1=0x00;

// Timer/Counter 2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2=0x00;

// USART initialization
// USART disabled
UCSR0B=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ADCSRB=0x00;
DIDR1=0x00;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 Clock frequency: 250.000 kHz
// ADC Voltage Reference: AVCC pin
// ADC Auto Trigger Source: ADC Stopped
// Only the 8 most significant bits of
// the AD conversion result are used
// Digital input buffers on ADC0: Off, ADC1: On, ADC2: On, ADC3: On
// ADC4: On, ADC5: On
DIDR0=0x01;
ADMUX=ADC_VREF_TYPE & 0xff;
ADCSRA=0x85;

// SPI initialization
// SPI disabled
SPCR=0x00;

// TWI initialization
// TWI disabled
TWCR=0x00;

// 1 Wire Bus initialization
// 1 Wire Data port: PORTB
// 1 Wire Data bit: 0
// Note: 1 Wire port settings must be specified in the
// Project|Configure|C Compiler|Libraries|1 Wire IDE menu.
//w1_init();

// Alphanumeric LCD initialization
// Connections specified in the
// Project|Configure|C Compiler|Libraries|Alphanumeric LCD menu:
// RS - PORTB Bit 1
// RD - PORTB Bit 2
// EN - PORTC Bit 1
// D4 - PORTC Bit 2
// D5 - PORTC Bit 3
// D6 - PORTC Bit 4
// D7 - PORTC Bit 5
// Characters/line: 16
lcd_init(16);

lcd_gotoxy(0, 0);
lcd_puts("NBUT");
lcd_gotoxy(0, 1);
if(ds18b20_init(0,-60,80,DS18B20_9BIT_RES))
  lcd_puts("OK!");
else
  lcd_puts("FAULT!");
delay_ms(1000);
lcd_gotoxy(0, 0);
lcd_puts("Temp:");
lcd_gotoxy(0,1);
lcd_puts("AD:");

lcd_gotoxy(8, 1);
lcd_puts("ALM:");
HEX_To_AscII(Alarm_Set_Value,Char_Array);
lcd_putchar(Char_Array[1]);
lcd_putchar(Char_Array[0]);
lcd_putchar('C');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温度读取
         Temp=ds18b20_temperature(0);

         //加热处理
        if((int)Temp>Temp_Set_Value)
           OCR2B=0;
         else
           OCR2B=AD_Value;
           //OCR2B=255;

         //报警处理
         lcd_gotoxy(12, 0);
         if(Temp>Alarm_Set_Value)
           lcd_puts("ALM!");
         else
           lcd_puts("    ");

         //温度显示
         Temprature=Temp*10;
         //delay_ms(10);
         lcd_gotoxy(5, 0);
         if(Temprature<0)
         {
           Temprature=-Temprature;
           lcd_putchar('-');
         }
         else
           lcd_putchar('+');

         HEX_To_AscII(Temprature,Char_Array);

         lcd_putchar(Char_Array[2]);
         lcd_putchar(Char_Array[1]);
         lcd_putchar('.');
         lcd_putchar(Char_Array[0]);
         lcd_putchar('C');

         //ad转换处理
         AD_Value=read_adc(0);
         Temprature=(AD_Value*10)/51;
         HEX_To_AscII(Temprature,Char_Array);
         lcd_gotoxy(3,1);
         //lcd_putchar(Char_Array[2]);
         lcd_putchar(Char_Array[1]);
         lcd_putchar('.');
         lcd_putchar(Char_Array[0]);
         lcd_putchar('V');

         //温度设置按键处理
         if(!Temp_Set_Key_Not_Pressed)
         {
           delay_ms(10);
           if(!Temp_Set_Key_Not_Pressed)
           {
             Temp_Set_Value++;
             if(Temp_Set_Value>20)
               Temp_Set_Value=0;
             lcd_gotoxy(5, 0);
             HEX_To_AscII(Temp_Set_Value,Char_Array);
             lcd_putchar(Char_Array[1]);
             lcd_putchar(Char_Array[0]);
             lcd_putchar('C');
             lcd_puts("   ");
             delay_ms(500);
           }
         }

         //温度报警设置按键处理
         if(!Alarm_Set_Key_Not_Pressed)
         {
           delay_ms(10);
           if(!Alarm_Set_Key_Not_Pressed)
           {
             Alarm_Set_Value++;
             if(Alarm_Set_Value>20)
               Alarm_Set_Value=0;
             lcd_gotoxy(12, 1);
             HEX_To_AscII(Alarm_Set_Value,Char_Array);
             lcd_putchar(Char_Array[1]);
             lcd_putchar(Char_Array[0]);
             lcd_putchar('C');
             delay_ms(500);
           }
         }
      }
}

网友B:
不错哦,能开源。值得学习。

网友C(2018-09-12):
怎么只有主程序的c文件

网友C:
有没有其他的c文件和h文件

网友D:
只有一个主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个主程序吗

是的

网友E:
pcb和原理图的文件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