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altium designer和candence相比各有啥优缺点,哪个更主流?

楼主(2017-02-18):
请教一下 altium designer和candence相比各有啥优缺点,哪个更主流?

网友A:
能用就好,我还用DOS版的PROTEL99呢。

网友B:
当然altium designe主流

网友C:
Altium Designer在中国用的比较多,因为可以局部汉化,Cadence就不能,一般在芯片设计公司和外企都会用Cadence,

网友D:
Altium Designer 14,几乎可以完全汉化了。

楼主:
太好了 谢谢各位! 坚定看Altium Designer

网友E:
前者适合初学者,并且他的适用于双层布线,对于简单的画图,比较高效,后者属于快速布线工具,对于复杂的制板布线画图,显得高效快速,新手建议使用前者

网友F:
前者更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