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LED灯板渐亮、渐灭

楼主:
主要目的是让LED灯开启后渐亮、关闭后渐灭。
刚刚用电位器简单的试了一下,电位器调节交流220低电压的时候LED灯板频闪,调到一定高度的时候LED灯板亮度稳定有渐亮的变化,调节空间很短。
后来把电位器接到直流输出部分后LED灯板频闪加速有点像爆闪,调到最高电压后LED灯板稳定,但是没有渐亮的变化。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LED灯板渐亮、渐灭呢?
现在大致了解了一下,普通220V的LED灯板基本都是恒流驱动电源,想实现调光成本很高,想造价低的话就是选择恒压驱动电源的LED灯,常用的就是12V的,我现在已经找了个小功率的控制器和几款12V的LED灯,到货后试验,如果灯光可以正常调节、且亮度可以 就打算订做大功率调光控制器了!

网友A(2017-02-18):
0升到220V和断电后降220到0V时间要多久?毫秒内的话RC电路就能实现啦。

网友B:
可以使用有载调压变压器

有载调压变压器

有载调压变压器

网友C:
用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D:
可控硅,rc电路都能实现。调压器最好,手动的。

网友E:
led多大的功率呢?效率高的话,pwm搞定,如果是大功率的话,就要可控硅晶闸管

网友F:
点亮LED灯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低压,不是220V交流电。因此调节LED灯亮暗的应是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低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ed多大的功率呢?效率高的话,pwm搞定,如果是大功率的话,就要可控硅晶闸管

我经常用的一组是48W,根据户型的不同,灯的设计也不一样,最高估计在1000W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点亮LED灯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低压,不是220V交流电。因此调节LED灯亮暗的应是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低 ...

我常用的LED灯是分组的,有一组6条的,有一组4条的,最多的是6条,6条的LED电源输出是直流110~160,4条的和3条的电源都是不一样的 ,带的灯板越少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越小。

网友H:
渐变(呼吸灯)通过PWM方式进行控制就好了

网友I:
LED灯是靠电流点亮的,控制流过它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J:
可以用可控硅,或者PWM信号调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LED灯是靠电流点亮的,控制流过它的电流就行了。

外行话!电流怎么控制?是靠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流。

网友K:
控制电流为佳,不要把精力花在调压上。

网友L:
PWM可以搞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外行话!电流怎么控制?是靠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流。

串接可变电阻就是调节电流的。当然当电流有变化时负载两端的压降会随着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渐变(呼吸灯)通过PWM方式进行控制就好了

渐变是颜色,我只需要慢亮慢关就行

网友N: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PWM波的输出

网友O:
用PWM调节

网友P:
通过定时器的PWM通过不同占空比变化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Q:
可以用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来控制LED灯开启后渐亮、关闭后渐灭啊!

网友R:
用可控硅

网友S:
控制占空比

网友T:
rc电路吧

网友U:
用单片机

网友V:
可控硅,rc电路都能实现。

网友W:
#在这里快速电位器简单的试了一下,电位器调节交流220低电压的时候LED灯板频闪,调到一定高度的时候LED灯板亮度稳定有渐亮的变化,调节空间很短。 后来把电位器接到直流输出部分后LED灯板频闪加速有点像爆闪,调到最高电压后LED灯板稳定,但是没有渐亮的变化。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LED灯板渐亮、渐灭呢?回复#

网友X(2017-05-05):
网上直接搜就可以led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