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电路里放两个晶振,怎么用单片机控制哪个晶振起作用'

楼主(2017-02-19):
首先晶振不是给单片机用的,是给外部电路用的。单片机用来控制选择外部电路里的两个无源晶振其中一个起作用。请问该如何设计这个双晶振切换电路。

网友A:
用三级管做开关管,打开或关闭两个晶振电路的信号输出。 与控制数码管一样

网友B:
用门电路选通

网友C:
用CD4051或CD4052模拟双向开关。

网友D:
接相同两个脚吗?如果接相同两个,单片机只要一个输出口,控制一个两路的小继电器,输出等于0的时候继电器吸合,接通晶振1。输出等于1的时候,继电器断开,接通晶振2。接线是:晶振1接在两路常开上,晶振2接两路常闭,两路的公共接芯片晶振脚。继电器线圈通过三极管当开关,如果直接用三极管当开关控制晶振,就怕有压降,等于晶振串联个电阻接芯片,对要求不高的芯片不要紧,要求高的就……,如果没有两路继电器,可以单路的两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级管做开关管,打开或关闭两个晶振电路的信号输出。 与控制数码管一样

三极管导通要有电压差,但无源晶振好像无法达到导通条件,或者说导通条件不明确,而且三极管导通后电压损失有0.7V会不会对晶振功能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相同两个脚吗?如果接相同两个,单片机只要一个输出口,控制一个两路的小继电器,输出等于0的时候继电器 ...

非常同意你的想法,三极管简单就拍压降影响,我最终还是准备选择用继电器做控制,刚好常开常闭分别接两个晶振用单片机一个IO就可以控制

网友E:
用小功率场效应选通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