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感应开关电路图

楼主(2017-02-19):
一、红外感应开关概述
本红外感应开关是通过检测发射的红外线信号是否被反射来判断前方是否有物体,从而控制继电器的开
关动作,可用在感应水龙头、自动干手器等设备上。
套件名称:红外感应开关、红外接近开关
工作电压:12V
静态电流:28mA
吸合电流:70mA
PCB尺寸:58*44mm
感应距离参考值:15cm(实际距离与反射物材质有关,使用时需要避开阳光和灯光,最后是阴暗环境
使用,在阴暗环境最大感应距离可以到30CM,)
继电器触点容量:10A/250V
延时时间:0~40S可调(由于元件有一定的误差,故实际延时会略有差别)
二、电路原理
整个系统由电源电路、红外感应电路、延时电路及开关控制电路四大部分组成。
1.电源电路:J2输入12V电源,D5可以防止电源极性接反,R7为限流电阻,C2C4滤波。
2.红外感应电路:由U1CR10R11D6C5构成振荡器,从U110脚输出脉冲信号,经Q4放大后
驱动红外发射管D2向空间发射红外信号。此信号如果没有被障碍物挡住,红外接收管D1无法接收到信
号,故后面的电路不工作;当D2前面有障碍物时,发射的红外信号被障碍物发射回来,就会被D1接收
到,接收的信号经Q1Q2放大,最后在R3端输出放大的红外信号,再由U1A进行选频、U1D进行整形
后在U111脚输出。
3.延时电路:R5VR1C3构成延时电路,调节VR1可以调节每次动作后的延时时间,本电路设计延
时时间再0-40S范围可调,由于元件参数有一定的误差,所以时间延时时间会略有差别。
4.开关控制电路:Q3Q5K1构成开关控制电路。若D1接收到信号后,最后会再U14脚输出延时后
的低电平信号,使Q3Q5导通,K1吸合。D3为继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

网友A:
可以固定信号吗要不会串信号

网友B:
东西挺好,值得收藏

网友B:
东西很好

网友C(2018-04-03):
楼主你好,这哪里有的买?我要买一个。

网友D:
东西不错!个人觉得静态电流28mA太大,我是崇尚节约的人,要是我用这作起来会交不起电费,大号电池5元1对,也会买不起电池.能否改善静态电流呢?

网友E(2019-05-10):
设计不错,使用调制红外线可以提高电路抗杂散光的干扰能力。

网友E:
另外,RX的接法应该有误,RX如果是光敏二极管,接法应该是反向接入电路。当然,目前的光敏对管大多数是光敏三极管,因为光敏三极管的价格相对要低一些。

网友F(2019-11-04):
楼主这东西有买吗

网友G:
很棒的样子

网友H(2020-06-09):
小白一个,这个U1A4093是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I(2021-04-08):
灵敏度咋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个人觉得静态电流28mA太大,我是崇尚节约的人,要是我用这作起来会交不起电费,大号电池5元1对,也会 ...

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做,比如430,成本应该也高不了多少.

网友K(2024-06-20):
那个在右下角的J1和J2在multism的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