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键无线遥控模块PT2262\PT2272带解码单片机程序+数码管显示

楼主:
PT2262\PT2272带解码模块的的单片机程序。好资料,需要的下载.

/***************************************************************************
标题:        无线遥控器带解码+数码管显示
效果:        按下按键,数码管显示编号
工作于:LY5A-L2A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单片机
说明:        P2口的P20-P23连接接收模块四个输出(D0-D3),VT接入P24,采用分时扫描法,
                5V接扩展电源接口正极(+),GND连接扩展电源接口负极(-)
注意:        不同的遥控器按钮不一定对应程序的顺序,比如遥控器上的A可能对应的是1或2或3或4,其它按钮类似,但不会冲突。
******************************************************************************/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1^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1^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1^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1^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sbit key1 = P2^0;        //定义按键1
sbit key2 = P2^1;        //定义按键2
sbit key3 = P2^2;        //定义按键3
sbit key4 = P2^3;        //定义按键4

sbit keyall = P2^4;        //有按键触发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P0=0xc0;                                //数码管显示0
        SMG_g=0;                                //使用数码管个位来显示键值
        while(1){                                //循环扫描按键及显示
                if(key1==1&&keyall){                //按键1按下且有按键触发
                        P0=0xf9;                //数码管显示1
                }
                else if(key2==1&&keyall){        //按键2按下
                        P0=0xa4;                //数码管显示2
                }
                else if(key3==1&&keyall){        //按键3按下
                        P0=0xb0;                //数码管显示3
                }
                else if(key4==1&&keyall){        //按键4按下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17-03-17):
大哥,这好像不是M4的程序啊
我想要的是M4解码程序

网友B(2017-06-17):
。。。。并没有解码程序

网友C:
东西哪里买

网友D(2018-01-02):
/***************************************************************************
标题:        无线遥控器带解码+数码管显示
效果:        按下按键,数码管显示编号
说明:        P2口的P20-P23连接接收模块四个输出(D0-D3),VT接入P24,采用分时扫描法,
                5V接扩展电源接口正极(+),GND连接扩展电源接口负极(-)
注意:        不同的遥控器按钮不一定对应程序的顺序,比如遥控器上的A可能对应的是1或2或3或4,其它按钮类似,但不会冲突。
******************************************************************************/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1^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1^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1^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1^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sbit key1 = P2^0;        //定义按键1
sbit key2 = P2^1;        //定义按键2
sbit key3 = P2^2;        //定义按键3
sbit key4 = P2^3;        //定义按键4

sbit keyall = P2^4;        //有按键触发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P0=0xc0;                                //数码管显示0
        SMG_g=0;                                //使用数码管个位来显示键值
        while(1){                                //循环扫描按键及显示
                if(key1==1&&keyall){                //按键1按下且有按键触发
                        P0=0xf9;                //数码管显示1
                }
                else if(key2==1&&keyall){        //按键2按下
                        P0=0xa4;                //数码管显示2
                }
                else if(key3==1&&keyall){        //按键3按下
                        P0=0xb0;                //数码管显示3
                }
                else if(key4==1&&keyall){        //按键4按下
                        P0=0x99;                //数码管显示4
                }
        }
}

网友D:
上面是附件内的源码,就这些内容。

网友E:
其实就是一个按键程序

网友E:
楼主重要的事,说三遍:图纸...图纸...图纸...

网友F:
都是淘l来货哪还用啥图纸嘛,只需会设置/连接相应的端口就行了

网友G(2018-03-31):
没有程序,别下载了

网友H(2018-05-05):
正好需要这个,做个记号,等黑币够了下载

网友I:
有没有编写226,227的说明

网友J:
PT2262\PT2272带解码模块

网友K(2018-07-05):
很好用 顶上一贴

网友L(2018-08-22):
  无线遥控器带解码 学习了

网友M(2020-08-27):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附件内的源码,就这些内容。

是的,感觉被坑了

网友N(2021-08-11):
直接买个10几块钱的带学习型接收器遥控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