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cc2500底层 C程序 可移植

楼主:
cc2500的底层驱动 C程序 而且可移植:

全部源码下载:

单片机主程序预览:

#include "CC2500.h"                                        // CC2500无线数传模块驱动头文件

#define C25_Pin_CSn(x)      PORTB_PB5 = x                 // 芯片选择  (MCU output)
#define C25_Pin_SCLK(x)     PORTB_PB1 = x                 // 时钟输入  (MCU output)
#define C25_Pin_SI(x)       PORTB_PB0 = x                 // 数据输入  (MCU output)
#define C25_Pin_SO          PORTB_PB2                     // 数据输出  (MCU input)
#define C25_Pin_GDO0        PORTB_PB4                     // 通用输出  (MCU input)
//#define C25_Pin_GDO2        PORTB_PJ6                     // 通用输入  (MCU input)

byte   C25_Send_Buff[C25_Buff_Len]={1,2,3,4,5,6,7,8,9,10};// 发送数据缓冲区
byte   C25_Rece_Buff[C25_Buff_Len]={0};                   // 接收数据缓冲区
byte   flag_send_ok = 0;                                //发送完成标志位 0完成  1正在发送

// 函数: C25_Soft_Dly()
// 描述: 软件延时  10us
// 参数: 无
void C25_Soft_Dly(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200;jj++);    //K60默认频率for(jj=0;jj<160;jj++);
}

// 函数: C25_SPI_WR_Byte()
// 描述: 通过SPI写一个byte到CC2500,同时从CC2500读取一个Byte
// 参数: byte         待写入字节数据
//                 return 读取到的字节数据
byte C25_SPI_WR_Byte(byte temp)
{
    byte j;
    for(j=0; j<8; j++)                                   // 循环8次
    {
        C25_Pin_SI((temp & 0x80)>>7);                    // 将byte最高位输出到SI
        temp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C25_Pin_SCLK(1);                                 // 拉高SLCK,CC2500从SI读入1位数据,同时CC2500从SO输出1位数据
        temp |= C25_Pin_SO;                              // 读SO到byte最低位
        C25_Pin_SCLK(0);                                 // SCLK置低
    }
    return(temp);                                              // 返回读取的1Byte数据
}

// 函数: C25_SPI_W_Cmd_Strobes()
// 描述: 向芯片中写入指令控制字
// 参数: cmd   待写入的指令控制字
void C25_SPI_W_Cmd_Strobes(byte cmd)
{
    C25_Pin_CSn(0);                                            // CSn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void)C25_SPI_WR_Byte(C25_RW_WRITE_SINGLE | cmd);    // 写入指令控制字
    C25_Pin_CSn(1);                                      // CSn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

// 函数: C25_SPI_W_Reg_Single()
// 描述: 向1个寄存器中写入数据,同时读取状态字
// 参数: addr   待写入的寄存器地址
//       value         待写入的字节数据
//                 return 读取到状态字
byte C25_SPI_W_Reg_Single(byte addr,byte value)
{
    byte status;
    C25_Pin_CSn(0);                                            // CSn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void)C25_SPI_WR_Byte(C25_RW_WRITE_SINGLE | addr);   // 写入寄存器地址及读写控制
    status = C25_SPI_WR_Byte(value);                     // 写入寄存器数值,并读取状态字
    C25_Pin_CSn(1);                                      // CSn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字
}

// 函数: C25_SPI_W_Reg_Burst()
// 描述: 向寄存器中写入多个数据
// 参数: addr   待写入的寄存器首地址
//       *p         待写入的数据首地址
//                 num    待写入的数据长度
void C25_SPI_W_Reg_Burst(byte addr,byte num,byte *p)
{
    byte j;
    C25_Pin_CSn(0);                                      // CSn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void)C25_SPI_WR_Byte(C25_RW_WRITE_BURST | addr);    // 写入寄存器地址及读写控制(多字节)
    for(j=0; j<num; j++)
    {
    (void)C25_SPI_WR_Byte(p[j]);                         // 写入寄存器数值
    }
    C25_Pin_CSn(1);                                      // CSn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

// 函数: C25_SPI_R_Reg_Burst()
// 描述: 从寄存器中读取多个数据
// 参数: addr   待读取的寄存器首地址
//       *p         待读取的寄存器数据存放首地址
//                 num    待读取的数据长度
void C25_SPI_R_Reg_Burst(byte addr,byte num,byte *p)
{
    byte j;
    C25_Pin_CSn(0);                                      // CSn置低,开始数据传输过程
    (void)C25_SPI_WR_Byte(C25_RW_READ_BURST | addr);     // 写入寄存器地址及读写控制(多字节)
    for(j=0; j<num; j++)
    {
        p[j]=C25_SPI_WR_Byte(0);                         // 读取寄存器数值
    }
    C25_Pin_CSn(1);                                      // CSn置高,结束数据传输过程
}

// 函数: C25_Power_ON_Reset()
// 描述: CC2500芯片上电后的复位
// 参数: 无
void C25_Power_ON_Reset(void)
{
    long delay_num = 0;
    DDRB = 0X23;                                                //输入输出方向
    PUCR_PUPBE = 0xff;                                             //端口上拉
    PORTB = 0X00;                                               //端口初始化
    C25_Pin_SCLK(0);                                                                                        // SCLK置低
    C25_Pin_SI(0);                                                                                        // SI置低
    C25_Pin_CSn(1);                                             // CSN置高
    C25_Soft_Dly(1);                                            // 延时
    C25_Pin_CSn(0);                                              // CSn置低
    C25_Soft_Dly(1);                                            // 延时
    C25_Pin_CSn(1);                                             // CSn置高
    C25_Soft_Dly(50);                                           // 保持CSn为高至少40uS
    C25_Pin_CSn(0);                                             // CSn置低
    delay_num = 0;
                                                                //等待时间过长强制跳出 以免卡死程序
    while(C25_Pin_SO==1 && delay_num<500000)    delay_num++;    // 等待SO置低(CHIP_RDYn)
    (void)C25_SPI_WR_Byte(C25_RW_WRITE_SINGLE | C25_CS_SRES);   // 写入芯片复位指令字
    delay_num = 0;
                                                                //等待时间过长强制跳出 以免卡死程序
    while(C25_Pin_SO==1 && delay_num<500000)    delay_num++;    // 等待SO再置低,复位完成,此时芯片处于IDLE状态
    C25_Pin_CSn(1);                                             // CSn置高,结束复位过程
}

// 函数: C25_Reg_Config()
// 描述: CC2500寄存器设置
//       工作频率: 2400.0MHz (基频:2400.0MHz, 通道:0, 通道间隔:200kHz)
//       调制模式: GFSK
//       数据速率: 2.4kbps
//       发射功率: +1dBm
//       数据包  : 固定长度
//       CRC校验 : 开启
//       数据白化: 开启
//       曼切斯特: 关闭
//       FEC     : 关闭
void C25_Reg_Config(void)
{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IOCFG2,     C25_CR_IOCFGx_INV_DI              // GDO2:不反转输出电平
                                          | C25_CR_IOCFGx_SYNC_WORD);               // GDO2:发送/接收到同步字时置位,并在数据包的末尾取消置位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IOCFG0,     C25_CR_IOCFG0_TEMP_SENS_DI        // GDO0:禁用模拟温度传感器
                                          | C25_CR_IOCFGx_INV_DI                    // GDO0:不反转输出电平
                                          | C25_CR_IOCFGx_ABOVE_RX_FIFO_THR_END);   // GDO0:达到或超出RX_FIFO阈值 填充RX_FIFO时置位,或到达数据包结尾时置位.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IFOTHR,    C25_CR_FIFOTHR_TX_1_RX_64);       // 设置TX_FIFO和RX_FIFO阀值(TX:1,RX:64)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SYNC1,      C25_CR_SYNC1);                    // 同步字高位(默认0xD3=11010011)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SYNC0,      C25_CR_SYNC0);                    // 同步字低位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PKTLEN,     C25_Buff_Len);                    // 固定长度数据包时为数据包长度;可变长度数据包时为允许的最大数据包长度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PKTCTRL1,   C25_CR_PKTCTRL1_PQT               // 前导质量评估门限(默认值0)(等于0时同步字总能被接收)
                                          | C25_CR_PKTCTRL1_CRC_AUTOFLUSH_EN        // 当接收数据CRC校验失败时,自动清空RX_FIFO
                                          | C25_CR_PKTCTRL1_APPEND_STATUS_EN        // 在有效负载上添加状态字
                                          | C25_CR_PKTCTRL1_ADR_CHK_DI);            // 不检查地址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PKTCTRL0,   C25_CR_PKTCTRL0_WHITE_DATA_EN     // 开启数据白化
                                          | C25_CR_PKTCTRL0_NORMAL_MODE             // 普通模式,使用FIFO
                                          | C25_CR_PKTCTRL0_CRC_EN                  // 开启CRC校验
                                          | C25_CR_PKTCTRL0_PTKLEN_FIXED);          // 固定数据包长度模式,在PKTLEN寄存器中配置长度数据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ADDR,       C25_CR_ADDR);                     // 数据包过滤时使用的地址.可选广播地址为0x00和0xFF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TRL1,    C25_CR_FSCTRL1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TRL0,    C25_CR_FSCTRL0);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REQ2,      C25_CR_FREQ2_2400MHz);            // 基频为2400MHz时的FREQ2寄存器值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REQ1,      C25_CR_FREQ1_2400MHz);            // 基频为2400MHz时的FREQ1寄存器值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REQ0,      C25_CR_FREQ0_2400MHz);            // 基频为2400MHz时的FREQ0寄存器值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DMCFG4,    C25_CR_MDMCFG4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DMCFG3,    C25_CR_MDMCFG3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DMCFG2,    C25_CR_MDMCFG2_DEM_DCFILT_OFF_EN  // 在解调前禁用数字DC阻断滤波器,使能(更佳的灵敏度)
                                          | C25_CR_MDMCFG2_MOD_FORMAT_2FSK          // 2FSK
                                          | C25_CR_MDMCFG2_MANCHESTER_DI            // 禁用曼切斯特编码/解码
                                          | C25_CR_MDMCFG2_30_32_B_SYNC);           // 检测30/32同步字bit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DMCFG1,    C25_CR_MDMCFG1_FEC_DI             // 禁用交错向前纠错
                                          | C25_CR_MDMCFG1_NUM_PREAMBLE_4BYTE       // 最小前导4Byte
                                          | C25_CR_MDMCFG1_CHANSPC_E);              // 通道间隔的2bit指数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DMCFG0,    C25_CR_MDMCFG0_CHANSPC_M);        // 通道间隔的8bit尾数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DEVIANT,    C25_CR_DEVIANT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CSM2,      C25_CR_MCSM2_RX_TIME_RSSI_DI      // 不使用RSSI测量执行RX终止
                                          | C25_CR_MCSM2_RX_TIME_QUAL_SYNC          // 在RX_TIME定时器超时时,芯片检查是否找到同步字
                                          | C25_CR_MCSM2_RX_TIME);                  // 在WOR模式和标准RX运行时,RX中的同步字搜索时限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CSM1,      C25_CR_MCSM1_CCA_MODE_RB_UCRPKT   // 如果RSSI在阀值之下且除当前接收数据包外,清空通道指示
                                          | C25_CR_MCSM1_RXOFF_MODE_RX              // 数据包接收完成后保持RX状态
                                          | C25_CR_MCSM1_TXOFF_MODE_RX);            // 数据包发送完成后进入RX状态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MCSM0,      C25_CR_MCSM0_FS_AUTOCAL_IDLE_RTX  // 从IDLE转到RX,TX,FSTXON时进行自动校准
                                          | C25_CR_MCSM0_PO_TIMEOUT_EC_64           // 终止计数次数64
                                          | C25_CR_MCSM0_PIN_CTRL_DI                // 禁用由引脚直接进行的无线状态控制
                                          | C25_CR_MCSM0_XOSC_FORCE_ON_DI);         // XOSC在SLEEP状态下关闭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OCCFG,     C25_CR_FOCCFG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BSCFG,      C25_CR_BSCFG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AGCCTRL2,   C25_CR_AGCCTRL2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AGCCTRL1,   C25_CR_AGCCTRL1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AGCCTRL0,   C25_CR_AGCCTRL0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WOREVT1,    C25_CR_WOREVT1_EVENT0_HBYTE);     // 事件0超时时间高位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WOREVT0,    C25_CR_WOREVT0_EVENT0_LBYTE);     // 事件0超时时间低位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WORCTRL,    C25_CR_WORCTRL_RC_PD_EN           // 向RC振荡器发送掉电信号
                                          | C25_CR_WORCTRL_EVENT1_48                // 约1.333~1.385ms
                                          | C25_CR_WORCTRL_RC_CAL_EN                // 开启RC振荡器校准
                                          | C25_CR_WORCTRL_WOR_RES_1P);             // 精度1周期,最大时限1.8~1.9秒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REND1,     C25_CR_FREND1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REND0,     C25_CR_FREND0_LODIV_BUF_CURRENT_TX// 调节当前TX LO缓冲器(PA的输入)
                                          | C25_CR_FREND0_PA_POWER_0);              // 选择PA功率设置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AL3,     C25_CR_FSCAL3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AL2,     C25_CR_FSCAL2);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AL1,     C25_CR_FSCAL1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FSCAL0,     C25_CR_FSCAL0_500KBPS);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RCCTRL1,    C25_CR_RCCTRL1);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RCCTRL0,    C25_CR_RCCTRL0);                  // 建议使用SmartRF Studio进行计算
    (void)C25_SPI_W_Reg_Single(C25_RA_PATABLE,    C25_PS_PATABLE_1dBm);             // 写入PATABLE(+1.5dBm,21.4mA)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RX);                                              // 开启RX
}

// 函数: C25_Send_Packet()
// 描述: 通过CC2500发送数据包,发送完成后返回接收状态
// 参数: *p                待发送数据的首地址

void C25_Send_Packet(byte *p)
{
    Cpu_DisableInt();

    if(!flag_send_ok)//检测是否正在发送  //中断使用
    {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IDLE);                                     // 进入IDLE空闲模式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FTX);                                      // 清空TX_FIFO
    C25_SPI_W_Reg_Burst(C25_RA_TXFIFO, C25_Buff_Len, p);        // 将数据写入TX_FIFO寄存器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TX);                                      // 开启TX
    //flag_send_ok = 1;                                   // 数据发射准备就绪标志位
    //while(C25_Pin_GDO2 == 0);                                                                                     // 等待发送结束  //中断触发时注释这两句
    //while(C25_Pin_GDO2 == 1);                                                                                                    // 等待发送结束  //中断触发时注释这两句
    }
    Cpu_EnableInt();

}

// 函数: C25_Rece_Packet()
// 描述: 检查CC2500是否接收到数据;有接收时将数据返回至接收缓存区
// 参数: *p                接收数据存放地址
//                 return        接收成功标志,为1时表明数据接收成功
byte C25_Rece_Packet(byte *p)
{
    if(C25_Pin_GDO0==1)                                           // 检查接收数据包是否完成
    {
      C25_SPI_R_Reg_Burst(C25_RA_RXFIFO, C25_Buff_Len+2, p);    // 读取RX_FIFO及附加状态字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IDLE);                                        // 进入IDLE空闲模式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FRX);                                          // 清空RX_FIFO
            C25_SPI_W_Cmd_Strobes(C25_CS_SRX);                                          // 重新开启RX
      return 1;
    }
    return 0;                                                     // 返回接收失败标志
}

// 函数: C25_Get_RX_dBm()
// 描述: 在完成数据接收后,获取接收功率
// 参数: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                 return        接收功率
char C25_Get_RX_dBm(byte rssi)
{
        char t=rssi;
        if(rssi>=128){t-=255;}                                          // 取绝对值
    return(t/2-71);                                               // 计算RSSI值
}

网友A(2018-04-05):
同样也要来学习

网友B(2018-05-05):
移植后出现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求楼主解救...
CC2500.h(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cludes.h'
CC2500.h(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25_Send_Buff'

网友C(2018-06-21):
引用 网友B:
移植后出现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求楼主解救...
CC2500.h(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cludes.h' ...

你手里有Includes.h 这个文件吗? 需要放到目录下去,

程序移植过去,还需要针对你自己的电路做一些IO口的修改, 不是直接照搬使用的

网友D(2020-03-02):
可以用来参考,感谢分享!

网友E(2020-05-17):
谢谢分享,正在找呢

网友F(2021-05-06):
非常感谢,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