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Y-530 VL53L0X模块的X和G脚有什么用?

楼主(2017-02-19):
如题,请问GY-530 VL53L0X模块的X和G脚有什么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X脚 (XSHUT Digital input Xshutdown pin) 硬件待机模式的复位输入端是低电平有效的

G脚 (GPIO1 Digital output Interrupt output) 当一个新的测量有效,中断服务程序输出端可向主机发送中断

网友C(2019-02-16):
老哥 有与单片机通信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