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J4是什么啊?怎么画它啊?

网友A(2017-02-19):
没图没真相呢

网友B:
大侠,再看一下 ,一开始没上传成功

网友C:
j开头的一般大多数都是接线端子,那个看来像是短路帽,连接着P2.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开头的一般大多数都是接线端子,那个看来像是短路帽,连接着P2.4。

哦哦!那这个在AD原理图上怎么画出来呢?还有它的封装是什么类型的啊?大侠如果知道的话还望告知小白啊

网友D:
学习一下,我也不懂

网友E:
本小白就是用的AD画工程图,但这个元件见的真心不多。可能是和经验少有关。
建议你双击元件,看看在哪个库里,找到这个库,去找相同性能的元件,然后去查阅一下资料即可。

网友F:
继电器触点或其它什么接点、开关。

网友F:
自己随意封装画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