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和LCD1602DE的灯光控制电路 含仿真图和源码

楼主:
这是之前小弟自己做的温度控制电路,里面有DS18B20温度传感器和LCD1602液晶屏,还有继电器控制的灯泡和几个按钮,程序都有备注,发出来赚点论坛币

网友A(2017-02-20):
楼主的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4us() {_nop_();_nop_();_nop_();_nop_();} //12MHZ 系统频率下, 延时 4us

sbit DQ = P3^0;
sbit LCD_RS = P2^4;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6;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LCD_ID_1[16] = {" TEMP1          "};
uchar LCD_ID_2[16] = {" TEMP2          "};

uchar code df_Table[]={ 0,1,1,2,3,3,4,4,5,6,6,7,8,8,9,9 };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uchar CurrentT = 0; //当前读取的温度整数部分
uchar wendu=23;//用户设定温度值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从 DS18B20 读取的温度值
uchar Display_Digit[]={0,0,0,0}; //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uchar Display_Dight1[]={0,0,0,0};//待显示的标准温度各数位
bit DS18B20_IS_OK = 1; //DS18B20 正常标志

void DelayXus(uint x) //延时 1
{
   uchar i;
   while(x--)
   {
       for(i=0;i<200;i++);
   }
}

bit LCD_Busy_Check() //LCD 忙标志, 返回值为 1602LCD 的忙标志位, 为 1 表示忙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4us();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1602LCD 写指令函数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4us();
   LCD_EN = 1;
   delay4us();
   LCD_EN = 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1602LCD 写数据函数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4us();
   LCD_EN = 1;
   delay4us();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ialise() //1602LCD 初始化
{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Xus(5);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Xus(5);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Xus(5);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Xus(5);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 //1602LCD 设置显示位置
{
   Write_LCD_Command(pos|0x80);
}

void Delay(uint x) //延时 2
{
   while(x--);
}

uchar Init_DS18B20() //初始化(或者说复位)DS18B20
{
   uchar status;
   DQ = 1;
   Delay(8);
   DQ = 0;
   Delay(90);
   DQ = 1;
   Delay(8);
   status=DQ;Delay(100);
   DQ = 1;
   return status;
}

uchar ReadOneByte() //从 DS18B20 读一字节数据
{
   uchar i,dat=0;
   DQ = 1;
   _nop_();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_nop_();
      _nop_();
     if(DQ)
     dat |= 0X80;
     Delay(30);
     DQ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从 DS18B20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 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

void Read_Temperature() //从 DS18B20 读取温度值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 故障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Init_DS18B20(); //复位 DS18B20 (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 DS18B20 进行复位操作)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读取温度低 8 位(先读低字节, 再读高字节, )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读取温度高 8 位 (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
      DS18B20_IS_OK=1; //DS18B20 正常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在 1602LCD 上显示当前温度
{
   uchar i;
   uchar t = 150, ng = 0; //延时值与负数标志
   if((Temp_Value[1]&0xf8)==0xf8) //高字节高 5 位如果全为 1, 则为负数, 为负数时取反
   {                             //加 1, 并设置负数标志为 1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若低字节进位, 则高字节加 1
         Temp_Value[1]++;
      ng = 1; //设置负数标志为 1
   }

   //获取温度整数部分(低字节低 4 位清零, 高 4 位右移 4 位) +(高字节高 5 位清零)
   //低三位左移 4 位)

   LCD_ID_1[11] = wendu/100 + '0';
   LCD_ID_1[10] = '.';
   LCD_ID_1[9] = wendu%10 + '0';
   LCD_ID_1[8] = wendu%100/10 + '0';

   CurrentT =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刷新 LCD 缓冲
   //加字符 0 是为了将待数字转化为字符显示
   LCD_ID_2[11] = df_Table[Temp_Value[0]&0x0f] + '0';
   LCD_ID_2[10] = '.';
   LCD_ID_2[9] = CurrentT%10 + '0';
   LCD_ID_2[8] = CurrentT%100/10 + '0';

   Set_LCD_POS(0x00); //第一行显示标题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LCD_ID_1[i]);
   }
   Set_LCD_POS(0x40); //第二行显示当前温度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LCD_ID_2[i]);
   }
   //显示温度符号
   Set_LCD_POS(0x0e);
   Write_LCD_Data('C');
   Set_LCD_POS(0x4e);
   Write_LCD_Data('C');
}

void lamp_control()                             //灯光控制函数
{

   if(wendu>=0&wendu<=12)
   {
       P1=0x00;
   }
   else if(wendu>12&wendu<=14)
        {
                    P1=0x80;
                }
        else if(wendu>14&wendu<=16)
                     {
                             P1=0xc0;
                     }
                   else if(wendu>16&wendu<=18)
                                          {
                                                    P1=0xe0;
                                          }
                                else if(wendu>18&wendu<=20)
                     {
                             P1=0xf0;
                     }
                                      else if(wendu>20&wendu<=22)
                     {
                             P1=0xf8;
                     }
                                      else if(wendu>22&wendu<=24)
                     {
                             P1=0xfc;
                     }
                                                 else if(wendu>24&wendu<=26)
                     {
                             P1=0xfe;
                     }
                                        else if(wendu>26)
                     {
                             P1=0xff;
                     }
}

void main() //主函数
{
   LCD_Initialise();
   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00);
   Delay(50000);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
     DelayXus(100);
         if(key1==0)
        {
                DelayXus(100);
                if(key1==0)
                {
                        wendu++;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Xus(100);
                if(key2==0)
                {
                        wendu--;
                        while(!key2);
                }
        }
         if(CurrentT>=wendu)
         {
            lamp_control();
        DelayXus(100);
         }
         else         P1=0xff;

   }
}

网友B:
楼主!工程文件里面不是仿真。

网友C(2017-10-02):
看起來真不錯

网友D:
温度控制灯光吗?

网友E:
这电路看似问题不大可又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