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车床电子挂轮的程序是不是很复杂

楼主(2017-02-20):
本人新手,很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车床电子挂轮,请问:编写这种程序是不是很复杂,是不是高手才能办得到?
新手应该学习哪些知识才能快速入门?

网友A:
单片机比较综合;如果对电路一点概念没有,对编程一点概念没有,那是有点难的。尤其是电子电路基础,是基本功。如果基本功没问题,搞几天就能速成是有可能的。否则别说几天,可能要花上几年时间。其实我要说的是:只要有恒心,能坚持,没有什么学不会,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往往学会了之后,你才发现,你学会的不仅仅只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比较综合;如果对电路一点概念没有,对编程一点概念没有,那是有点难的。尤其是电子电路基础,是基本 ...

   首先谢谢您的指点。
   我已经买了一个欧姆龙1000线的增量编码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57步进电机,51单片机学习板,想自己做一个车床电子挂轮,本人对电路略懂一点就是对c51编程一窍不通(现正在学习)。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车床主轴和编码器同步转动,比如”2000转/分那么编码器每秒钟就有33333多个脉中输出,单片机能否直接采集这么高频率的脉冲信号“能否提供一个程序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建议先学好单片机技术再来做这些东西也不迟。有恒心肯定能学好。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仅仅采集脉冲(对脉冲计数?),还是有更复杂的处理?如果仅仅计数,一般单片机都可以,如果还对每个脉冲进一步的处理,则要看是何种处理了。由于对整体工作流程不清楚,不是对单片机和车床两方面都熟悉的人,沟通起来太难。

网友A:
1000线,2000rpm,频率对51来说太高了,增量式编码器是双脉冲,实际是66k的频率,一般以中断方式进行,单片机会高密度被中断,甚至中断还没处理完,下个中断又来了。建议降低编码器的精度,或不要那么高速度运行。如楼上所说,如果只是计数,不考虑编码器转动方向的判断,把编码器信号直接接到计数器,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百度文库有电子挂轮的单片机代码,不知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