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个jJ4元器件是什么啊?在AD中怎么画?还有它的封装是什么啊?

楼主(2017-02-20):
各位大侠,这个jJ4元器件是什么啊?在AD中怎么画?还有它的封装是什么啊?

网友A:
这莫非是一个跳线帽?

网友B:

如果在线路图中还有一个画法与它不同的元件也叫J4,那么它有可能是继电器的常闭接点。而另一个画法与它不同的叫J4的元件是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C:
像是跳线

网友D:
常闭开关

网友E:
是跳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