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4LS00的接法 原理图如下

楼主:
请问我这个74LS00在原理图上怎么接啊?它是个4个2输入与非门,

网友A(2017-02-22):
楼主一点数字电路知识都无有?图中已标“U4A”,你可以查“74LS00.pdf”, "A"应该是1、2pin是输入(你图中连在一起的两个脚),3pin是输出(图中接示波器输入的那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