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问题 将stc89C52单片机芯片换成STC12C5A60S2后屏幕只显示一行方块

楼主(2017-02-21):
        QX-MINI 开发板(原来板子上配的单片机芯片为89C52),将单片机芯片换成STC12C5A60S2后,1602液晶屏幕只显示一行方块,调了下延时函数也没有用,有没有大神来相助一下,万分感谢!附件为代码。

网友A:
你仔细看一看这两种芯片的区别就明白了。主要是时钟周期不同。89c52是12时钟周期(12T)的。STC12C5A60S2是1T的。延时程序差着12倍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吧  是这样的  我想了又想  还是想不太明白   要不你试试    你仔细看一看这两种芯片的区别就明白了。主要是时钟周期不同。89c52是12时钟周期(12T)的。STC12C5A60S2是1T的。延时程序差着12倍呢

网友C(2017-05-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D:
STC12c5a60s2,是高速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