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怎样将keil的软件下载到51单片机上用

楼主(2017-02-21):
新人求助,怎样将keil的软件下载到51单片机上用

网友A:
给你个教程!一看就明白了! 新手一起学习学习!!

c51 单片机教程.pdf

网友B(2017-05-05):
将keil编写的程序生成HEX文件再用一个下载软件就OK了

网友C:
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单片机了,89C51需要用编程器,STC的可以用串口下载

网友D:
你需要一个烧写软件

网友E:
AT系列可以用progisp

网友F:
吧KEILL生产的HEX文件通过下载软件下到单片机中的

网友G:
生成hex后使用下载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