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里 error c141语法错误该怎么改

楼主(2017-02-21):
#include<reg52.h>
                  #define off 1          //高电平时灯为关闭状态
                  #define on 0          //低电平时灯为开启状态
                  bit flag1 = 0;  //接收标志位
                  bit flag2 = 0;
                  bit flag3 = 0;
                  sbit led = P1^7;
                  void main()
                  {
                  TMOD = 0x21;
                  SCON = 0x90;           //串行方式2
                  SP = 0x07;           //初始推栈指针
                  IE = 0x90;           //允许串行中断
                  PCON = 0;
                  TCON = 0;
                  led = off;
                  while(1)
                   {
                  PCON = 1;
                   }
                  //当连续接收到字符串cccc5555时,将灯开启
        22行          intcom_is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23行           {
                   unsigned int temp = 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0x0cc) //收到cc字符
                     {
                         if(flag1 == 0)           //如果是第一次收到cc,置位flag1
                           {
                           flag1 = 1;
                           }
                         else
                           {
                           if(flag2 == 1)//如果已经接收到两次cc,说明接收字符为非法,取消所有标志位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else                //接收到两次cc时,置位第二个标志位
                             {
         flag2 = 1;
                                 }
                           }
                         }
                         else if(temp == 0x55)
                          {
                          if(flag1 == 1&&flag2 == 1)  //如果收到55,并且之前已经收到cccc
                            {
                                 if(flag3 == 0)                //如果第一次接收到55
                                 flag3 = 1;
                                  else                //如果已经收到一次55
                                  {
                                  led = on;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
                                }
                          else       //如果收到的数据为乱序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else     //当收到其他字符串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errupt’
Warning        c206: ‘intcom_isr’ :missing function prototype

网友A:
语法错误,中断函数写在主函数外,不要写在主函数里。

网友B:
不能在函数内定义函数,中断服务函数放到主函数外面定义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off 1          //高电平时灯为关闭状态
#define on 0          //低电平时灯为开启状态
bit flag1 = 0;  //接收标志位
bit flag2 = 0;
bit flag3 = 0;
sbit led = P1^7;

void main()
{
        TMOD = 0x21;
        SCON = 0x90;           //串行方式2
        SP = 0x07;           //初始推栈指针
        IE = 0x90;           //允许串行中断
        PCON = 0;
        TCON = 0;
        led = off;
        while(1)
        {
                PCON = 1;
        }

}
//当连续接收到字符串cccc5555时,将灯开启
intcom_is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unsigned int temp = 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0x0cc) //收到cc字符
        {
                if(flag1 == 0)           //如果是第一次收到cc,置位flag1
                {
                        flag1 = 1;
                }
                else
                {
                        if(flag2 == 1)//如果已经接收到两次cc,说明接收字符为非法,取消所有标志位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else                //接收到两次cc时,置位第二个标志位
                        {
                                flag2 = 1;
                        }
                }
        }
        else if(temp == 0x55)
        {
                if(flag1 == 1&&flag2 == 1)  //如果收到55,并且之前已经收到cccc
                {
                        if(flag3 == 0)                //如果第一次接收到55
                        flag3 = 1;
                        else                //如果已经收到一次55
                        {
                                led = on;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
                }
                else       //如果收到的数据为乱序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else     //当收到其他字符串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网友D:

#include<reg52.h>
#define off 1          //高电平时灯为关闭状态
#define on 0          //低电平时灯为开启状态
bit flag1 = 0;  //接收标志位
bit flag2 = 0;
bit flag3 = 0;
sbit led = P1^7;
void main()
{
  TMOD = 0x21;
  SCON = 0x90;           //串行方式2
  SP = 0x07;           //初始推栈指针
  IE = 0x90;           //允许串行中断
  PCON = 0;
  TCON = 0;
  led = off;
  while(1)
  {
    PCON = 1;
  }
}
  //当连续接收到字符串cccc5555时,将灯开启22行
intcom_is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23行
{
  unsigned int temp = 0;
  temp = SBUF;
  RI = 0;
  if(temp == 0x0cc) //收到cc字符
  {
    if(flag1 == 0)           //如果是第一次收到cc,置位flag1
    {
      flag1 = 1;
    }
    else
    {
      if(flag2 == 1)//如果已经接收到两次cc,说明接收字符为非法,取消所有标志位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else                //接收到两次cc时,置位第二个标志位
      {
        flag2 = 1;
      }
    }
  }
  else if(temp == 0x55)
  {
    if(flag1 == 1&&flag2 == 1)  //如果收到55,并且之前已经收到cccc
    {
      if(flag3 == 0)                //如果第一次接收到55
      flag3 = 1;
      else                //如果已经收到一次55
      {
        led = on;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
    }
    else       //如果收到的数据为乱序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else     //当收到其他字符串
  {
    flag1 = 0;
    flag2 = 0;
    flag3 = 0;
    led = off;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函数内定义函数,中断服务函数放到主函数外面定义

谢谢,编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编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define off 1          //高电平时灯为关闭状态
#define on 0          //低电平时灯为开启状 ...

谢谢,编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