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舵机直接与51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连接么?不外接电源

楼主(2017-02-21):
9g舵机直接与51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连接么?不外接电源

网友A:
可以不外接电源

网友B:
舵机的VCC接单片机最小系统的vcc(不可以直接接高电平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够),GND接最小系统的GND,信号线接IO口输入pwm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用5v 2A的手机充电器电源,单片机端加几个比较大的电容并联(稳定电压的作用),舵机负载不大的话可行,不过负载变大就不稳定了,可能是舵机负载大的时候会拉低电源电压,导致单片机复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