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点阵一直闪烁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啊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8 code ledweixuan[]=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这就是扫描*/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code ledduan1[]=
{
/*--  文字:  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
                SER = dat1 >> 7;
                dat1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2 >> 7;
                dat2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3 >> 7;
                dat3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4 >> 7;
                dat4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 i<16; i++)
         {
           Hc595SendByte(~ledweixuan[i+16],~ledweixuan[i],ledduan1[16+i],ledduan1[i]);
           delay(10);
         }
        }
}

网友A(2017-02-21):
不错功能比较多

网友B:
试一下这个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 i<16; i++)
                {
                        Hc595SendByte(~ledweixuan[i+16],~ledweixuan[i],ledduan1[16+i],ledduan1[i]);
                        delay(10);
                        Hc595SendByte(0x00,0x00,0x00,0x00);   //消隐
                }
        }
}

网友C:
可能刷新频率过低

网友D:
程序显示效低。

网友E:
还是不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刷新频率过低

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显示效低。

怎么解决呢

网友E:
我试了一下朋友的单片机,没有问题,难道是我的坏了。。。。怎么会呢

网友F:
给你个不闪烁的正确案例,自己去对照研究吧!

实例66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片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实例66a LED

网友D:
解决方案:
一般8*8点阵,需要8次扫描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显示。我做过实验,4ms大约是人眼视觉闪感点。最终采用的扫描方案是:每2.5ms扫描一次,以保证视觉上无闪动。驱动电流取30mA,以保证亮度合适。
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D:
扫描切换注意事项:
1、准备好显示的数据。(不事先准好,在切换时再做数据,会影响切换时间,使显示效率降低)
2、先总关,即禁显示(不这样做,新显示与旧显示会同时在屏)
3、开显示。(即送出数据)
要点:2、3、是切换必须花费的无效显示时间,最好用一条指令完成。
如    MOV   P1, #FFH     ;关显示
       CLR    P1.3            ;显示第4列

网友D:
以下是我在我的产品程序中,截取的8*8点阵显示扫描切换语句,只有了三句,供参考。
                MOV     PX_SCAN, #FFH             ;切换开始,先关所有显示(关阳极电压),黑屏
                SETB    P_MOVSET                    ;移位寄存器置数;送出数据
                MOV     PX_SCAN, A                   ;显示列,开新的显示列
在此之前,有142个串行数据,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送出,而送出开关就是第二句。
在此之前,下个显示的列也准备好了,放在A中。
这里PX_SCAN=P2它间接地控制LED的8路电源,P_MOVSET是P1.5接移位寄存器置数RCK。

网友D:
以上程序,每2.5ms执行一次。

网友G:
可能刷新频率过低  以上程序,每2.5ms执行一次

网友F:
上述“实例66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案例只有11句c程序,循环操作,简单的不得了,去看看吧!可先proteus仿真,验明正身,以免上当受骗。但绝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8 code ledweixuan[]=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这就是扫描*/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code ledduan1[]= { /*--  文字:  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                 SER = dat1 >> 7;                         dat1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2 >> 7;                                 dat2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3 >> 7;                                 dat3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4 >> 7;                                  dat4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网友I:
刷新频率太低吧

网友J:
检查一下点阵的阴极与阳极有没有调乱

网友K:
增加延迟时间

网友L(2017-08-17):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M:
用中断去扫描显示就没问题了,刷新频率太低了就要闪烁了

网友N:
刷新率低了

网友O:
点阵的电流一般比较大啊,你的USB确定带的动???用电源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