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串口的使用 显示“Hello World!”字符串

楼主(2017-02-21):
int val;//定义变量val
int ledpin=13;//定义数字接口1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为9600,这里要跟软件设置相一致。当接入特定设备(如:蓝牙)时,我们也要跟其他设备的波特率达到一致。
pinMode(ledpin,OUTPUT);//设置数字13 口为输出接口,Arduino 上我们用到的I/O 口都要进行类似这样的定义。
}
void loop()
{
val=Serial.read();//读取PC 机发送给Arduino 的指令或字符,并将该指令或字符赋给val
if(val=='R')//判断接收到的指令或字符是否是“R”。
{//如果接收到的是“R”字符
digitalWrite(ledpin,HIGH);//点亮数字13 LED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pin,LOW);//熄灭数字13 LED
delay(500);
Serial.println("HelloWorld!");//显示“Hello World!”字符串
}
}

网友A(2018-03-25):
if(val=='R')//判断接收到的指令或字符是否是“R”。这里为什么判断是”R“而不是’W‘或者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