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用面包板自制arduino吧

楼主:
#
                                                Arduino最小系统制作
                                       各个Arduino产品其实都是对Arduino最小系统的各种功能扩展与集成,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自己会做Arduino最小系统了,就可以很方便地定制出特殊功能的专用Arduino。另外,相信通过这篇文章,大家也会改变“Arduino就是买来的一块控制板”的印象。淘宝上Arduino产品琳琅满目,从50元到200元不等,初学者怎样选择合适的套件进行学习最经济呢?本文针对有一定电子基础的朋友。
采用市面上最常见的ATmega8芯片来介绍怎样自己搭建一个最小系统。先来看一下芯片实物图(见图1),这是一个标准DIP封装的ATmega8。
                                                                图1  DIP封装的ATmega8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DIP封装的ATmega8芯片的引脚图(见图2),每个引脚对应的是Arduino的哪个端口,图上也已经标出。
                                          图2  ATmega8芯片引脚及与Arduino端口的对应关系
硬件连接
     一个最小系统,我们只需要一个16MHz晶体振荡器与两个22pF电容,按照如图3所示的样子连接9、10引脚即可,大家可以参照在面包板上的实物连接来看。
     最小系统的硬件部分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Arduino之所以叫做Arduino,并不单单是硬件,一定要有配套的软件,我们现在就用Arduino 1.0.1 IDE把Bootloader下载进这个最小的硬件系统。                                                  图3  Arduino最小系统连接方法
通过下载器下载程序
    下载器使用USBTINYISP,ICSP接口的1号口接D12,3号口接D13,5号口接RESET,2号口接VCC,3号口接D11,6号口接GND,如图4所示。
                                        图4  Arduino最小系统与USBTINYISP下载器连接
    先把USB线接上,给USBTINYISP安装驱动后,我们点击进入Arduino 1.0.1 IDE,“板卡”选择“Arduino NG or older w/ATmega8”,“编程器”选择USBTINYSIP,点击“烧写Bootloader”,就可以看到下载器的BUSY灯开始亮,过不到1分钟后,Bootloader就下载好了,如图5所示。                                                             图5  下载Bootloader
然后我们打开官方例子里的BLINK代码,如图6所示,也就是让D13引脚输出1s高电平,然后输出1s低电平,循环往复,如果D13引脚接上一个LED,就会有闪烁的效果。
                                                图6  打开官方例子里的BLINK代码
       这里很关键,编译程序后,选择“文件”里的“使用编程器下载”,如图7所示。下载好以后,给D13引脚接上一个LED,就可以看到LED在闪烁了。
                                             图7  编译程序后,选择“使用编程器下载”
        除了使用编程器下载,我们也可以对下载好Bootloader的最小系统通过串口下载,但是因为面包板电路的电器环境比较差,无法使用高速通信的Bootloader,所以如果要进行下面的最小系统实验,我们需要更换0022版本的IDE。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

网友A(2022-04-17):
楼主做的不错,点个赞。

网友B(2019-03-21):
更高级的版本如何做呢?

网友C:
我一直想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2-14):
对初学者而言,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E(2018-10-25):
很好的例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