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X711 24位AD 模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21):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EA = 1;
          while(HX711_DOUT);
        EA = 0;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DELAY(0);
        HX711_SCK=0;
        return(count);
}第一个问题; 程序中count的值怎么来的
第二问题;为什么要count++
第三个问题; count=count^0x800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7-06-06):
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控制总中断EA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控制总中断EA的开关?

你仔细看一下hx711模块的资料和使用手册,因为程序完全是根据时序图来编写的。看懂时序图程序基本就懂了。

网友C(2020-05-08):
1.count的值是根据HX711传过来的连续24位电平信号计算得到的,2.HX711_DOUT高电平代表一,所以count++;3.将count与0x800000异或,也就是最高位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