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控驱动和电机驱动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7-02-22):
求教电控驱动和电机驱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有75%的部分相同“电 驱动”
有25%的部分不相同“控”与“机”

网友B:
都是输出数字量。

网友C:
应该不同吧

网友D:
电控驱动和电机驱动不完全一回是,一般而言可以理解电控驱动包含有电机驱动部分

网友E:
应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