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 调色温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2-22):
/*按S2按键LED1灯变暗,LED2变亮,按S3按键LED1变亮,LED2变亮;s4开关键。如果两个LED一个用高色温,一个用低色温,装在一个灯板上,就可以实现调光,调色温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pwm_led_val = 25;//LED占空比值 0-50 0最亮,pwm_led_val值越大,调光的速度越慢。开始两个LED一样亮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unsigned char num;
bit flag;
sbit key_s2 = P3^0;         //减键
sbit key_s3 = P3^1;         //加键
sbit key_s4 = P3^2;         //开关键
sbit led1 = P1^0;
sbit led2 = P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50)
        {
                pwm_t = 0; led1 = 1;  led2 = ~led1;
        }

        if(pwm_led_val == pwm_t)
        {
        led1 = 0; led2 = ~led1;
        }
}
void main()
{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40;
        TL0 = 24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50,输出约115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if(flag==0)
                {

                if(key_s2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led_val < 50)
                                {
                                        pwm_led_val++;
                                }
                        //        while(!key_s2);

                        }
                }

                if(key_s3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3 == 0)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
                        //        while(!key_s3);
                        }
                  }
                }

                else{
                                led1 = 1; led2 = 1;
                        }

/*开关灯程序,按1次灯亮,再按1次灯灭,如此循环*/
                         if(num==0)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num++;
                       flag=~flag;
                       TR0=0;
                       while(!key_s4);
                    }
                }
               }

              if(num==1)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num=0;
                    flag=~flag;
                    TR0=1;
                    while(!key_s4);
                  }
                }
               }

        }
}

网友A(2019-03-27):
楼主这个真的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真的可以实现吗

你用这个程序做做实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楼主这个真好,这个占空比一定要好好理解,

网友C:
pwm调,会不会频闪

网友D(2021-03-10):
楼主这个真好,谢谢分享。要是能控制可控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