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编写思路 51单片机万年历设计原理

楼主(2017-02-2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1、利用MCS-51内部定时器定时,编程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显示,显示格式为: 年月日:    10-06-18
                      时分秒:    09-12-35
也可自行设定显示格式,两部分可按键切换显示;
2、能按键调整日期、时间的数值;
3、能进行整点报时。
4、能进行电子钟背景滚动切换和音乐盒播放功能。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做时间呢?直接用时钟芯片就可以

网友A:
我有程序,是我大学时弄的,现在忘了大半了,用时钟芯片DS1302实现的,不是定时器定时。

网友B:
单片机功能那么强大,做了时间足足矣,还要再加个时间芯片?
买个现成的万年历不是更简单。

网友C:
其实论坛里有很多资料可以直接利用,用点心啦!楼主!

网友D:
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定时编程实现年、月、日、时、分、秒计时,累计误差较大,1602时钟芯片精度较高。

网友D:
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编程计时,累计误差较大。用时钟芯片1302编程计时,累计误差较小。

网友D:
若用作学习编程,两者皆有益处。

网友E(2017-11-10):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F(2018-04-30):
现在好多都有现成的

网友G(2021-03-25):
直接使用时钟芯片要简单得多,音乐盒功能可利用蜂鸣器编码来实现,整点报时也可以

网友H:
郭天祥的51教程里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根据书上写的自己编一下很容易的,不过精度不高,用11.0592的晶振一小时差两三分钟左右,最好还是自己写,不要轻易伸手

网友I:
找一款带RTC功能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不要外加什么时钟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郭天祥的51教程里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根据书上写的自己编一下很容易的,不过精度不高,用11.0592的晶振一 ...

用内部计数器来做软件时钟,误差肯定大,但可以软件补偿:
比如说1天差2分钟,那么就是1小时差5秒,如果是正差,则每10分钟的开始润一个秒,10、20、30、40、50各润一个秒,就拉平了;如果是逆差就在每10分钟时加1秒,同理 在10,20,30,40,50时各加一秒,也一样拉平了。总得来说就是把误差分散消耗了就可以了。但是硬件误差就不好整了,因为牵涉的问题更多,不过基于补偿的原理,也能完美解决,就是复杂了点。软件时钟的一大缺点 就是怕掉电,一掉电,时间就乱了。如果能有自动对时,也是可以的。

网友J:
随便去看个视频教程都会,只要用心,这样张口就要不好的。
自己写出来,才是学到了。

网友K:
用DS12887时钟芯片做,断电时钟还继续走时,很准,我已经做了4个了,和89C52单片机配合工作得很正常,不断电持续工作没有死机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