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51单片机,12864液晶显示的电子密码锁

楼主(2017-02-22):
蜂鸣器的端口是1.5,矩阵键盘的端口是P0端口。(4X4)
希望/*矩阵键盘
1   2   3  4
5   6   7    8
9   0   功能 启动
消除  确定   */
12864的液晶显示是RS = P3^4; RW = P3^6;E =   P3^5;CS1 =  P2^3;CS2 =  P2^4;
继电器是P3.6脚。
有报警、锁定键盘功能,如果密码输入错误3次,系统会锁住键盘1分钟并有蜂鸣器声音提示,1分钟后可以再次输入密码
可以设置修改密码(6位数的密码)(0-9之间任意数字),修改密码之间必须再次输入原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要输入两次确认并相同才可以修改成功,否则修改不成功/防止误操作。
有管理员密码,即使忘记密码也不怕,只要输入管理员密码可以把密码还原成初始密码
可以转换多种模式解锁(MODE1密码锁解锁,MODE2指纹解锁)
双重保护,万一管理员密码忘记,我们有办法找回密码,按下密码还原键3秒后可以把密码还原成初始密码,要连接按下3秒才能还原,防止误操作。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应的例子的,楼主,用点心就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B: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与您要求的稍有不同,供参考。
电路设计
功能设计
程序设计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C:
论坛里有类似的例程,楼主可以动手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与您要求的稍有不同,供参考。
⑴ 电路设计    …

谢谢,现在本人主要是LCD12864液晶显示程序这边不会

网友D:
LCD12864液晶显示程序可以用LCD1602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