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蓝牙小车基于51单片机

楼主:
这几天做了个蓝牙小车 可以在安装上下载step蓝牙接口助手进行操作使用 效果还不错
分享一下我写的程序 希望能帮到大家
所需材料:
智能小车套件 网上有卖
蓝牙模块 HC-05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网友A(2017-03-16):
兄弟最近我也在做蓝牙小车  但是我是刚接触单片机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指导一下 QQ1187879733   谢谢

网友A:
兄弟我做了个小车  但是还没有程序  我是用两个L298N的驱动模块并联控制四个轮子  左边驱动模块控制左边两个轮子 右边驱动模块控制右边两个轮子  用的HC-06蓝牙模块  STC89C52单片机    驱动IN口接得P2口  我这个小车能不能用你这个程序呢

网友B:
好帖,今天刚把激光雕刻机调试好,虽然糙了点,而且激光头h是零点几毫瓦的,但是大功率的已在路上了。我做的和论坛别人做的结构有些区别。但是感觉会比那种结构稍好点,也算是个创新了吧(自我吹嘘一下,勿喷),激光头回来测试雕刻完成后就把电机驱动拆了,装到小车套间上,,,,,已经吃了半年灰了,但愿不在吃灰😂😂😂

网友C:
谢谢大兄弟,这对我学习很用用处

网友C:
求指导,主要是蓝牙怎么和小车完成对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做了个小车  但是还没有程序  我是用两个L298N的驱动模块并联控制四个轮子  左边驱动模块控制左边两 ...

可以的 能用 蓝牙通讯模块是没问题的 但是电机驱动的程序需要套换成L298N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兄弟,这对我学习很用用处

哈哈哈 共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指导,主要是蓝牙怎么和小车完成对接

EN STATE脚不用管 RX TX与单片机的RX TX交叉相连 可以用电脑串口助手操作一下 但先得让蓝牙模块连接上电脑 上电之前按住模块上的小按钮再上电,保持三秒左右,使得蓝牙模块处于向外搜寻连接状态 这时,就可以用电脑搜寻到了 如果想玩的更爽一点,可以手机下载蓝牙串口助手,具体操纵与电脑连接蓝牙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最近我也在做蓝牙小车  但是我是刚接触单片机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指导一下 QQ1187879733   谢谢

EN STATE脚不用管 RX TX与单片机的RX TX交叉相连 可以用电脑串口助手操作一下 但先得让蓝牙模块连接上电脑 上电之前按住模块上的小按钮再上电,保持三秒左右,使得蓝牙模块处于向外搜寻连接状态 这时,就可以用电脑搜寻到了 如果想玩的更爽一点,可以手机下载蓝牙串口助手,具体操纵与电脑连接蓝牙类似
这是蓝牙的操作 买的蓝牙模块直接用就可以了 至于基础知识可以参看郭天祥的书或者其他教科书关于串口通信那一段,实际上蓝牙就是把有形的线变成无形,本质上还是串口通信

网友E(2017-05-09):
下了,一直在学习,谢谢。

网友E:
里面的文件空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17-12-01):
大哥能不能看看原理图?谢谢!872720098@qq.com

网友G(2018-06-12):
是蓝牙控制小车吗?

网友H(2018-12-02):
兄弟 ,为什么我手机发送指令, 小车根本没反应

网友I:
谢大兄弟,这对我学习很用用处

网友J:
这个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