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1单片机控制21个LED灯 要求I/O口不超过16个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用 51控制21个LED灯   要求I/O口不超过16个。 我用了74HC595控制了16个 剩下的5个用I/O口控制的     这21个灯用4个按键控制      一个按键是停止 一个是开始  一个向左 一个是向右  21个灯排成一排  开机默认中间的那个灯是亮的   然后向左或者向右为流水灯    具体方向根据按键控制    单纯的595控制的16个也好判断   单纯I/O口也好控制 但是 这两个放在前一起    如果先向右跑了一段 按下向左   那此时灯的那个位置怎么确定,  来回反复左右跑两次   中间掺杂个I/O口  那个位置在程序中我不会确定具体在哪

还有5个LED是用I/O连接的

网友A(2017-02-22):
三个595就能全部控制了
送串行信号
0000000100000000
中间亮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00
就是中间亮

然后左移 或 右移都可以
右移到尽头在移一次就全零

网友B:
硬件设计无需用74HC595和74HC04.
21个灯+4个键分两路扫描显示、采样即可,加两个三极控制共公端,13+2个IO口搞定。

网友C: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74HC595串转并足够用了

网友C: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16循环灯

实例4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E:
74H164 串转幷

网友F:
三个565并行控制

网友G:
楼主想要问的是位置怎么确定吧。
我建议程序做2层设计,首先把21个灯用21位的变量来表示,按键只对这个变量进行处理;
其次做一个驱动函数,将变量的内容驱动到具体的输出管脚上去,硬件无论怎么变,只要改这个驱动函数就好了。
你想要确定当前led跑到的位置,在变量上找,不要考虑具体怎么输出,IO怎么编排。

网友H:
我是初学者

网友I:
 新手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