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创建工作组工程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自定义数据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在创建的工作组工程,里面有多个H文件以及对应的多个C文件,我其中一个H文件定义了数据类型别名,象以上代码这样定义的。我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工作中,其它H文件与C文件中,没有这样定义,是不是可以直接使用上面的数据类型别名??

网友A:
在一个H里面定义就可以啦
然后把那h用include就可以了

也就是其它C文件中要使用自定义数据类型别名,只要用在C文件中用#include命令包含已定义了那个类型别名头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那个已经定义了的H文件,要不要放到其它需要用到的C文件同一个目录下面呢?

网友A:
哪个C文件要用到,就要在这个C文件的最上面用#INCLUDE命令包含进来

楼主:
我建立工程的时候,里面有四个文件夹,模块1文件夹,模块2文件夹,模块3文件夹,里面分别只放了二个文件就是模块对应的H与C两个文件,其次就是主程序文件夹,只有模块1文件夹中的H文件定义了数据类型别名。。。。那么,我的其它模块中的H,或C文件,要使用到这些别名,只在头上面包括进来就可以了吗?是否需要将定义了那个别名的H文件分别放到其它模块文件夹目录里面来。

网友A:
比如#include<***>,就是把#include右边的所有文件拷贝放在#include位置。纯粹的就是文本拷贝。

不用。

你只要在需要用到该H文件的C文件中用#include包含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上面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