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CCAPnh,CCAPnL]寄存器加到溢出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pwm 模块

16位顶事器和高速输出时候,[CCAPnh,CCAPnL]每一次中断都要节个步长。
问:[CCAPnh,CCAPnL]寄存器加到溢出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没明白

网友A(2017-02-23):
寄存器加到溢出时候,输出引脚电平翻转,同时产生中断
数中修改参数
中断函数中修改CCAPnH、CCAPnL递增步长值

网友B:
[ch,cl]加满了反转

CCAPnH、CCAPnL中,每一次加步长,能那么合适?65530+50不就超了。那不就没办法保证每一次的定时了?
我钻进去出不来了

设置EPCnH和EPCnL的位值,可以控制pwm的输出。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pca定时器与ccapn参考值比较。
小于输出0,大于输出1
无非就是比较两个值
睡了,你自己熬夜理解吧

网友B:
如果ccapn=0,cl=254

将epcnl=1
哪个大?

网友C:
怎么处理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会因你的目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