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现在电脑芯片并没有比51单片机芯片快多少?1,5GHZ大约是12MHZ 也就125倍左右。...

楼主(2017-02-23):
感觉现在电脑芯片并没有比51芯片快多少?1,5GHZ大约是12MHZ 也就125倍左右。。。

网友A:
别小看电脑芯片,你用51芯片跑个windows试一试。另外,1.5G怎么会是12Mhz?

网友B:
楼主的问题真当好。从主频看确实只有125倍数。但是主频只是性能的一个因素,计算机性能,单从cpu来看,涉及到主频、位数、核心数量、内部流水线级数、缓存大小等等。一般用每秒指令数来形容性能更加贴切一些。一个51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一般是1-2个机器周期,而机器周期频率又是主频的12分之一,也就是其性能大概在1百万条指令每秒(MIPS)。我看了下2012年的时候网络上对i5性能的评测在3.3G主频下大约14365(MIPS)左右,如果按楼主的例子把这块cpu降频到1.5Ghz,那么大概在6529(MIPS)。这个差距不是全靠主频的,cpu设计师挖空心思让cpu在同样的主频下能够执行更多的指令。这也是为什么近10年来cpu的主频没有大的变化,有些反而还降了,而cpu的性能确一直在倍数提升。最后再说,51单片机一个指令通常处理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而现在的电脑是32位,64位,相当于4到8倍的数据量差别。

网友B:
其实8048、8051和当年的8088、8086都是兄弟,都是intel同一时期推出的。8051就是我们说的51;而8088、8086造就了现在的个人电脑(PC),一直从286、386、486到现在。。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弄一些51芯片构架起来,加上扩展RAM,和外部存贮器(SD卡、CF卡),再套上显示器,键盘,也能造出个电脑。只不过性能也就和当年的IBM PC去比划。 :)

网友C:
侧重点不同。发展的方向就不同了。单片机侧重于在一些简单的控制上面,使用方便,芯片性能不是很高,但是够用,小而全,RAM、 ROM、 I/O、运算单元都有。试想一下:拿现在的电脑的CPU来代替单片机可能吗?

网友D:
不光看主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