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单片机,如果IO有5V电,单片机VCC就会有4.5V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3.3V供电单片机,如果IO有5V电,单片机VCC就会有4.5V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2-23):
3.3v供电,io不能直接加5v的

网友B:
当然是外部的那个5V提供的了。

网友C:
估计是单片机电源供电用了5V,IO口输出高电平就是5V左右

网友D:
IO电压倒会到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