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11.0592,那stc12c5a60s2的时钟周期是不是就是1/11.0592呀? 菜鸟求解答哈哈

楼主(2017-02-23):
晶振11.0592,那stc12c5a60s2的时钟周期是不是就是1/11.0592呀?

网友A:
看你是否设置成1T模式啊

楼主:
这个还要设置呀~默认的不是对吗?

网友A:
自己看一下IC的Datasheet,应当上面有说明的。

内核是1T,定时器默认12T,可以设置为1T

网友B:
不是,你要研读STC的手册,无论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都必须研读其规格说明书,否则就不要搞单片机。

网友C:
11.0592是专用于串行通信的,此时波特率是整数;若用12M和6M,则波特率不是整数,影响同步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