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L[7:0]和CL[7:2]是啥区别 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3):
51单片机CL[7:0]和CL[7:2]是啥区别

网友A:
一个字节8个位,Bit7,Bit6,Bit5,Bit4,Bit3,Bit2,Bit1,Bit0,Bit7是最高位,Bit0是最低位。

7:2    Bit7,Bit6,Bit5,Bit4,Bit3,Bit2
7:0    Bit7,Bit6,Bit5,Bit4,Bit3,Bit2,Bit1,Bit0

单片机存储单元通常是以字节为单位,就像一间间小房子,每个房子8个床位

每个床位编号,Bit7,Bit6,Bit5,Bit4,Bit3,Bit2,Bit1,Bit0,床上睡个人,就记作1,没人就记0,所以结果就像 10010001

8床可以睡255人

楼主:
CL[7:0]代表一个字节
CL[7:2]代表一个字节的高六位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7:0]代表一个字节
CL[7:2]代表一个字节的高六位

我也觉得,之前学习STM8的IO操作时也看见类似的写法,照你这么理解就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