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和stc12c5a60s2软件硬件都是完全兼容的吗?

楼主(2017-02-23):
stc89c52rc和stc12c5a60s2软件硬件都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A:
(stc89与stc12c5a引脚基本一致,但速度前者是12T,后者为1T, STC8系列为新1T)

STC8A8K64S4A12-LQFP64S/LQFP48/44,D版,送样中,只是串口接受需要2个停止位, 此Bug 会在量产的E版中修正
======12位16通道ADC可达11.5位(ADC7),离AGnd管脚最近的ADC7通道最好,其次ADC6/ADC5/ADC4/ADC3/ADC2/ADC1/ADC0,
      ADC15/ADC14/ADC13/ADC12/ADC11/ADC10/ADC9/ADC8, 离AGnd管脚最远的ADC8最差
      建议在所用的ADC输入通道就近接一个0.047uF - 0.1uF/0.2uF电容到模拟地AGnd,抵制MCU数字电源和地的干扰
======串口接受需要2个停止位,系统中如何解决,发送方如不是STC单片机,如32-bit的CPU/GPU/DSP,他们的UART
      发送停止位往往有1-bit/1.5-bit/2-bit的选择,直接选择2位停止位即可,如是STC量产型单片机,则发送完
      成后只有一个停止位,需等待一个停止位的时间后再发送,但此版本的STC8A8K64S4A12(D版)也做成了发送时
      是固定2个停止位,会在下一版改回成一个停止位

网友A:
STC15不需要复位、晶振、EA引脚,常见芯片电源输入口一般需要加滤波电容,STC15的电源引脚摆放到一起也更合理,所以引脚排列位置变了。

STC三种引脚见下图:

网友B:
STC15管脚好像和89c52管脚位置不一样吧

网友A:
硬件兼容,软件上要调延时程序,12C5A60S2比STC15的成本高,所以用得少了。

现在主流STC1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