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xt或者word中编辑好的代码,复制粘贴到Keil中变成乱码

楼主(2017-02-23):
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求大神指点:在Keil中添加的注释,复制出来之后粘贴在文本文档或者word中,字就变成乱码了;同样的,在txt或者word中编辑好的东西,复制粘贴到Keil中也会变成乱码。请教该怎么更改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A:
两个文件的编码不一样,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编码方式不一样造成的,在Keil中将编码方式由默认的ANSI改成GB2312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复制粘贴到记事本中,再复制粘贴到keil中

网友C:
那是你键入了全角字符。

网友D:
楼上各位都对,赞一个。
增加:句子复制到KELL中后,在句子前再输入一个注释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