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找到迷宫出口并显示坐标,可以自定义迷宫或者选用已经设计好的迷宫

楼主(2017-02-23):
   #include <stdio.h>
#include<tim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conio.h>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ord,x,y;/*通道块在路径上的序号和在迷宫中的坐标位置*/
        short di; /* 从此通道块走向下一通道块的“方向” */
} ElemType;
typedef struct Node { /* 定义单链表 */
        ElemType data;
        struct Node* next;
} Node,*LinkList;
typedef struct {       /* 定义链栈结构 */
        LinkList top;     /* 栈顶指针 */
        unsigned length;   /* 栈中元素个数 */
} LStack;
void DestroyStack( LStack *S ) /* 销毁栈 */
{        LinkList q;
        while ( S->top ) {
                q = S->top;
                S->top = S->top->next; /* 修改栈顶指针 */
                free( q );/* 释放被删除的结点空间 */
        }
        S->length = 0;
}
void InitStack( LStack *S ) /* 构造空栈 */
{
        S->top = NULL;   /* 栈顶指针初值为空 */
        S->length = 0;   /* 空栈中元素个数为 0 */
}
int Pop( LStack *S,ElemType *e )
{   /* 若栈不空,则删除 S 的栈顶元素,用 e 返回栈顶元素的值。*/
        LinkList q;
        if(!S->top ) {
                return 0;
        }
        *e = S->top->data; /* 返回栈顶元素 */
        q = S->top;
        S->top = S->top->next; /* 修改栈顶指针 */
        --S->length;/* 栈的长度减1 */
        free( q );/* 释放被删除的结点空间 */
        return 1;
}
int Push( LStack *S,ElemType e )
{  /* 在栈顶之上插入元素 e 为新的栈顶元素 */
        LinkList p = (Node*)malloc( sizeof *p ); /* 建新的结点 */
        if (!p ) {
                return 0;/* 存储分配失败 */
        }
        p->data = e;
        p->next = S->top; /* 链接到原来的栈顶 */
        S->top = p;       /* 移动栈顶指针 */
        ++S->length;      /* 栈的长度增1 */
        return 1;
}
void NextPos(unsigned *x,unsigned *y,short di) /* 定位下一个位置 */
{
        switch (di) {
        case 1:++(*x);break;
        case 2:++(*y);break;
        case 3:--(*x);break;
        case 4:--(*y);break;
        default:
                break;
        }
} /* 定位下一个位置 */
int main( void )
{

        LStack S,T;
        unsigned x,y,curstep,i=0;/* 迷宫坐标,探索步数 */
        ElemType e;
   InitStack(&S);
        InitStack(&T);
        printf("迷宫图形,1代表墙壁,0代表通路:\n");

    /*int way;

                 printf("欢迎来到迷宫");
                printf("系统随机生成迷宫请按1,自定义请按2");
         scanf("%d",&way);
                 int maze[100][100];
if(way==1)
{

                int size,k;
         srand((unsigned)time(NULL));
           printf("请输入迷宫的长和宽\n ") ;
           scanf("%d",&size);

        for(y=0;y<size;y++)//迷宫建立
        {maze[0][y]=1;
        maze[size-1][y]=1;}
        for(x=0;x<size-1;x++)
        {maze[x][0]=1;
        maze[x][size-1]=1;}
        for(x=1;x<size-1;x++)
        {
                for(y=1;y<size-1;y++)
                {
           k=rand()%2;
        if(k)
        maze[x][y]=0;
else
    maze[x][y]=1;
        }
        }
   for(x=0;x<size;x++)
   {        for(y=0;y<size;y++)
   printf("%5d",maze[x][y]);
   printf("\n");}

}

if(way==2)
{
        int maze[12][12]=
{1,1,1,1,1,1,1,1,1,1,1,1,
1,0,0,0,1,0,0,0,0,1,1,1,
1,1,1,0,1,1,0,1,1,1,1,1,
1,0,1,0,0,0,1,1,1,0,1,1,
1,1,1,1,1,0,1,1,1,1,1,1,
1,1,0,1,1,0,0,0,0,1,0,1,
1,1,1,0,1,1,1,1,0,1,1,1,
1,1,1,1,0,1,1,0,0,0,0,1,
1,1,0,1,1,1,1,0,0,0,0,1,
1,0,1,0,1,0,1,0,0,0,0,1,
1,1,1,1,0,0,0,1,0,1,0,1,
1,1,1,1,1,1,1,1,1,1,1,1
};

for(x=0;x<12;x++)
   {        for(y=0;y<12;y++)
   printf("%5d",maze[x][y]);
   printf("\n");
}

}*/

        int maze[12][12]=
{1,1,1,1,1,1,1,1,1,1,1,1,
1,0,0,0,1,0,0,0,0,1,1,1,
1,0,1,0,1,1,0,1,1,1,1,1,
1,0,1,0,0,0,1,1,1,0,1,1,
1,0,1,1,1,0,1,1,1,1,1,1,
1,1,0,1,1,0,0,0,0,1,0,1,
1,1,1,0,1,1,1,1,0,1,1,1,
1,1,1,1,0,1,1,0,0,0,0,1,
1,1,0,1,1,1,1,0,0,0,0,1,
1,0,1,0,1,0,1,0,0,0,0,1,
1,1,1,1,0,0,0,1,0,1,0,1,
1,1,1,1,1,1,1,1,1,1,1,1
};
        for ( x = 0;x < 12;x++) {
                for ( y = 0;y < 12;y++ )
                {
                printf("%5d",maze[x][y]);
                }
                printf("\n");
        }
        x = 1; /*迷宫起点*/
        y = 1;
        curstep = 1; /* 探索第一步 */
        do {  /* 进入迷宫 */
                if ( maze[y][x] == 0) { /* 如果当前位置可以通过 */
                        maze[y][x] = 8;/* 留下足迹 */
                        e.x = x;
                        e.y = y;
                        e.di = 1;
                        e.ord = curstep;
                        if (!Push(&S,e) ) { /* 加入路径,即压栈 */
                                fprintf( stderr,"内存不足。\n" );
                        }
                        if ( x == 10 && y == 10 ) { /* 到达终点 */
                                break;
                        }
                        NextPos(&x, &y, 1); /* 下一位置是当前位置的东邻 */
                        curstep++;
                }
else { /* 如果当前位置不能通过 */
                        if (S.length!=0) {
                                Pop(&S,&e);
                                while (e.di == 4 && S.length!=0)
                                {        maze[y][x]=6; /* 留下不能通过足迹 */
                                        Pop(&S, &e); /* 退回一步,即出栈 */
                                }
                                if (e.di < 4) {
                                        e.di++;
                                        if (!Push(&S,e) ) { /* 加入路径,即压栈 */
                                                fprintf( stderr,"内存不足。\n" );
                                        }
                                        x = e.x; /* 重置坐标 */
                                        y = e.y;
                                        NextPos(&x,&y,e.di); /* 寻找下一位置 */
                                }
                        }
                }
        } while (S.length!=0);
        printf("走出迷宫路线,8代表走过的路,4代表试探过的路径\n");
        for ( x = 0;x < 12;x++ ) {
                for ( y = 0;y < 12;y++ ) {
                        printf("%5d",maze[x][y]);
                                if(maze[x][y]==8)
                                        i++;
                }
                printf("\n");
        }
        for(x=0;x<i;x++)
        {        Pop(&S,&e);
                Push(&T,e);
        }
        printf("出迷宫顺序,(X坐标,Y坐标,前进方向):\n");
        while(T.length!=0)
        {        printf("(%d,%d,%d)\t",T.top->data.x,T.top->data.y,T.top->data.di);
                Pop(&T,&e);
        }
        DestroyStack(&S);
        return 0;
}

网友A(2019-01-06):
可以请问一下这个代码的时间复杂度么

网友A:
请问是向几个方向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