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检测平台的的拆卸和维修问题

楼主(2017-02-23):
我是个新手,老师让我尝试修复实验平台,由于原厂家已经倒闭,买不到原有板卡,所以自己测试了一下板卡的损坏区域。

损坏的应该是上面这个板卡,它应该有信号发生,信号接收,和线阵ccd的驱动电路三个部分。

下面那个大板卡上的排组上插了一个这个板卡,经过判断应该是usb的驱动转化电路,这个没坏,因为仪器可以连接到电脑上。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修,在电脑上有这个仪器的实验程序,如果重新买全套ccd板卡一定没办法和程序匹配,所以我想可不可以买一块ccd板卡,将它连接在这块usb板卡上,也许可以匹配到电脑上,想问问大神这样可行么,如果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修理。

另外一台仪器基本全坏,想要修理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替代品。

网友A:
简单!
如果有“实质性”的损坏,你几乎是无法修的。
但大多情况是“虚”坏。时间长了,有虚焊,脏短。
解决方法:
1水煮、2烘干、3重新拉焊
1、2可省,3考你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