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语言分不分51还是52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侠,用C编程的话,头文件会有reg.51和reg.52的区别,那用汇编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汇编不用,C语言的头文件就是定义了一些寄存器,比如A,定义了他的硬件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不用,C语言的头文件就是定义了一些寄存器,比如A,定义了他的硬件地址

哦哦,就直接写到keil里面 生成hex文件 烧到单片机里就行了吧?

网友B:
有不同。51的不能用在52上,反过来可以。

52的多了以下内容(比51多出的功能):
; 8052 Extensions
T2CON   DATA    0C8H
RCAP2L  DATA    0CAH
RCAP2H  DATA    0CBH
TL2     DATA    0CCH
TH2     DATA    0CDH
; 8052 Extensions
; IE
ET2     BIT     0ADH
; IP
PT2     BIT     0BDH
; P1
T2EX    BIT     91H
T2      BIT     90H
; T2CON
TF2     BIT     0CFH
EXF2    BIT     0CEH
RCLK    BIT     0CDH
TCLK    BIT     0CCH
EXEN2   BIT     0CBH
TR2     BIT     0CAH
C_T2    BIT     0C9H
CP_RL2  BIT     0C8H
$RESTORE

如果你不用52多出的功能,用51的也行。

网友C:
写C时你不需要规划内存的细节,C会帮你规划好的,前提时你必须有办法告诉C,家里有多少“钱”“钱放在哪”
“reg.51”就是:告诉C,家里有多少“钱”“钱放在哪”。
而做汇编时,这一切都是你亲自规划了,就不存在要不要区别51,52了,规划错了就承担错误的后果。
比如:程序不长,但你写到后面很远的地方了,这样52能装下,51装不下,你就是往51里装,当然就不行了。而C会把程序整理好,做到51也能装下,当然就OK了。
当然程序真的很长,C也是只能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同。51的不能用在52上,反过来可以。

52的多了以下内容(比51多出的功能):

ok!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C时你不需要规划内存的细节,C会帮你规划好的,前提时你必须有办法告诉C,家里有多少“钱”“钱放在哪”
...

ok!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