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这个错到底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2-23):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ClearITPendingBit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Cmd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GetITStatus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ITConfig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2Init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2PreloadConfig (referred from timer.o).
..\OBJ\LSEN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TimeBaseInit (referred from timer.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网友A(2017-05-08):
你去timer.c里看TIM_ClearITPendingBit 这个函数,右击去看他的定义,你会发现说没有定义,其实就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在库文件里去,你只用点击三个方块加进去就行了,如果还不明白你可以找一个能运行的程序,查一个有定义的函数,看哪个函数是在哪,用同样的方法去包含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头文件没有包含

网友C:
应该是参数传递错误。

网友D(2018-06-09):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供思路   解决了

网友F: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怎样解决?

网友G:
函数声明错了吧。。。

网友G:
检查一下声明

网友H:
遇到同样的问题,看了各位回答解决了!

网友I(2018-08-18):
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在库文件里

网友J:
参数传递错误   看看头文件

网友K:
...\obj\lsen.axf:错误:l6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clearitdingbit(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cmd(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getiti状态(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itslig(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oc2init(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oc2预加载配置(从timer.o引用)。
....\obj\lsen.axf:错误:l6218e:未定义的符号time_time baseinit(从timer.o引用)。
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列出图像符号。

网友L(2018-09-23):
作者可以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M(2019-04-03):
..\OBJ\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__rtentry2.o).
我刚刚学stm32f407视频教程,看到视频跑马灯实验库函数那里,按照步骤来的,但出现这个错误,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N:
timer.c里面未定义

网友O(2019-07-09):
这个错误在于你没有添加函数体,他找不到函数头文件定义在哪里

网友P:
应该是你的程序里面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Q:
头文件包含进去了吗

网友R:
看头文件,声明错了

网友S:
我认为大概意思就是前面那个函数没有,但是在timer.c里面使用了,就是这种意思,解决方法,在timer.c里面删掉那个函数应该就可以了。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T:
可能少了个头文件,没找到tim的相关函数,调下stm32f10x_tim.h

网友U:
类似的错误,感谢

网友V:
函数没有定义,可以去看一下头文件有没有包含对应的库文件

网友W:
timer.c文件里面使用了TIM_Clear,TIM_Cmd...这些函数却没有声明和定义;

网友X:
timer.c文件里的定时器相关函数未定义,检查一下包含头文件

网友Y:
应该是timer.h文件中没有声明,或者是main.c中没有包含timer.h

网友S:
你到timer.c这个函数里找到前面对应的函数,你前面的函数没有定义,缺在哪里调用了

网友S:
你去timer.c这个文件里面找到错误前面对应的函数,意思是你在这个文件里调用了却没有定义

网友Z(2019-11-04):
我遇到的提示是下面这样: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d:\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BK26GN1-D1BDAE-MC-SWM220.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BK26GN1-D1BDAE-MC-SWM220.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原因: .s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里面,希望可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AA:
检查一下你的库  然后就包含的头 中有一个决定包含哪些 库函数 的  我记得

网友AB: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Cmd,TIM_GetITStatus...这些函数没有在这定义,应该是头文件没有include

网友AC(2020-08-11):
多谢各位,同样的报错我悟了,我少加了头文件  stm32f10x_tim.h

网友AD(2020-10-09):
time0未定义

网友AE:
缺少“.c”文件

网友AF:
C编译器找不到函数头文件定义, timer关联的函数没有定义

网友AG:
错误太多列不完了。

网友AD:
缺少头文件

网友AH:
文件没有加入到工程里面,提示上面的信息。

网友AI:
参数传递错误

网友AJ:
在一个项目中,编译发现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很明确的告诉我,这个标识符没有定义。

检查过函数实体和函数原型后,没有发现问题。又检查了头文件是否包含,文件路径是否添加,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我发现自己没有把文件添加到工程项目中。在MDK keil这个IDE中,单击击view->Project window.看到整个project文件组成。

接着在这个Project windows中,选择一个文件夹,鼠标右键单击弹窗,选择“manage Project items..”.

把源文件添加进入,如图,编译错误提示“没有定义的标识符(也就是函数实体)”,都这这个源文件中,因为没有添加到工程中,所以只有头文件的话,只有原型,而没有实体。

网友AK:
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设置里面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AJ:
在一个项目中,编译发现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标识符没有定义。

检查过函数实体和函数原型后,没有发现问题。又检查了头文件是否包含,文件路径是否添加,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没有把文件添加到工程项目中。在MDK keil这个IDE中,单击击view->Project window.看到整个project文件组成。

接着在这个Project windows中,选择一个文件夹,鼠标右键单击弹窗,选择“manage Project items..”.

把源文件添加进入,如图,编译错误提示“没有定义的标识符(也就是函数实体)”,都这这个源文件中,因为没有添加到工程中,所以只有头文件的话,只有原型,而没有实体。

网友AL:
参数传递出了问题

网友AM:
函数声明错了吧,请复查

网友AN(2021-02-04):
引用 网友M:
..\OBJ\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__rtentry2.o).
我刚刚学stm32f40 ...

我也遇到了请问咋解决

网友AO(2021-03-08):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_AD9959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EX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Read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code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CD_Refresh_Gram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ED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et_PointFre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rx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return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ms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nitial_lcd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Cont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Sys_Timer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C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Y_Time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7 error messages.
请问解决了吗,我得出现这样的,看了一楼的回答查定义,但是显示根本没这个定义

网友AP:
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列出图像符号

网友AQ:
缺少后面那个文件

网友AR:
没有定义呀!!!定义试一下

网友AS:
声明错了

网友AT(2021-04-27):
学到了,一直在找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U(2021-06-25):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非常难受

网友AV:
少加了头文件  stm32f10x_tim.h

网友AW:
是不是函数声明的原因

网友AX:
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列出图像符号,应该是你的头文件没写完整,导致信息不足,无法显示,你把它重新定义一下试试

网友AY:
你是不是没有开启timer的库文件,

网友AZ(2021-08-08):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没添加头文件就报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的错,添加.h文件后就报multiply defined和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和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的错,很难受

网友BA:
我也遇到了请问咋解决的呢

网友BB(2022-02-28):
把halconfig这个文件里面的相关宏祛注释

网友BC:
定时器的驱动没有添加,直接引用当然会报错

网友BD(2022-05-26):
工程应该没加文件吧

网友BE:
没有头文件啊,看看头文件

网友BF(2022-07-21):
应该是添加/修改了相关的文件(比如替换了之前的usart.h usart.c,这里以这两个文件为例子)当编译的时候会提示相应的函数不存在(没有定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usart.h usart.c路径删除,然后再重新添加一遍,再编译时就没问题了

网友BG:
好像是有的函数没定义到库文件里,

网友BG:
要不就是点h的忘记引用了

网友BG:
引用 网友AJ:
在一个项目中,编译发现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很明确的告诉我,这个标识符没有定义。

我也遇到过,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H:
应该是找不到函数头文件定义,头文件库文件没有包含头文件吧。库里点那个按钮添加一下路径就行了

网友BI: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单片机资源不够,换成另一个flash、ram资源多的型号编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