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怎么通过IC脚的按键去控制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

楼主:
本人新手,想知道怎么通过IC脚的按键去控制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请各位大神请教——比如1脚接轻触开关,20脚如图所示…………

网友A(2017-02-23):
输入脚接键,输出脚接喇叭,
键有效时,让输出脚输出一个对应所谓“滴”音频,如能间断输出,就发出滴滴声了。
键无效时,就禁止输出。

网友B:
我以前写过按一下就有1秒的滴声:
if(!k1){
for(i=0;i<1000;i++)//1000次为1秒钟期
{
  spek=!spek;//蜂鸣器脚反转
Delay500us();//1KHz=0.001秒,高低两个电平各占500微秒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写过按一下就有1秒的滴声:
if(!k1){
for(i=0;i

这个可以吗?我之前试过了,好像没有什么用吧,我再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脚接键,输出脚接喇叭,
键有效时,让输出脚输出一个对应所谓“滴”音频,如能间断输出,就发出滴滴声 ...

具体的程序可以给参考不?还是用PWM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