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89C2051加232装置开发,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2017-02-23):
【有偿】我需要一个2051加232的装置。做单脉冲控制。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851725372
技术要求:
1. 8通道脉冲输出
2. 脉冲前沿延时和脉宽可设置(延时、脉宽、总时间在0到655350us范围内)
3. 延时和脉宽时间调节分辨率10us
4. 同步沿触发(P1.1上升沿触发)
5. 软件收到字符串RESET复位输出到0
6. 输出使能/除能设置,软件收到Enable/Disable,允许/禁止脉冲输出
7. RS-232通讯,其他协议包括各个输出通道前沿延时和脉宽,应答字符串。波特率9600
8. 5VDC电源

网友A:
技术要求:
1.多通道脉冲输出(几路)
2.脉冲前沿延时和脉宽可设置(延时时间从0到多少)
3.延时和脉宽时间调节范围2us~10s(分度值是多少,即+1=多少秒)
4.同步沿触发(谁与谁同步)
5.电平或软件复位(软件如何给出复位命令,电平多少为复位)
6.输出使能可设置(输出全能如何设置)
7.RS-232通讯(对协议有无要求,如:波特率=12字节/秒行不行?)
8.5VDC电源

楼主:
技术要求:
1.多通道脉冲输出(8路)
2.脉冲前沿延时和脉宽可设置(设定时间0到655350us,总时间655350us)
3.延时和脉宽时间调节范围10us(分度值是10us)
4.同步沿触发(P1.1上升沿启动脉冲输出)
5.电平或软件复位(软件发字符串RESET给出复位命令)
6.输出使能可设置(软件得到字符串Enable/Disable控制使能/除能设置,允许/禁止脉冲输出)
7.RS-232通讯(其它协议各个输出前沿延和脉宽,应答字符串,时,如:波特率=9600字节/秒)
8.5V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