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D12红外模块测量距离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GP2D12红外模块测量距离,并且利用数码管显示出距离

网友A:
keil软件编写程序然后生成hex文件,可以用PROTUES先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软件编写程序然后生成hex文件,可以用PROTUES先进行仿真

不知道怎么编程,不知道GP2D12红外模块的时序图这些,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B:
GP2D12 红外线测距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些单片机本身是有模拟输入口的,由内部进行AD转换。

看看网上找到的这个能用不?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 P3^2;
long int read=0;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uchar bai,shi,ge,num;
uchar table[] ="123456789";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uint a)           //  a 个1us延时
{
        for(;a > 0;a --)
        _nop_();_nop_();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cs = 0;
        RD = 0;
        read = P1;
        INT0 = 1;
}
uint adc0804()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INT0 = 1;
        cs = 0;
        WR = 0;
        delay(255);
        cs = 1;
        WR = 1;
        delay(200);
        read = read * 196 /100;
        return read;

}
void math(uint x)
{
        bai = x / 100;
        shi = x /10 % 10;
        ge = x % 10;
}
void display()
{

                math(adc0804());

                dula=1;
                P0 = table[bai+10];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e;
                wela=0;
                delay(7000000);

                dula=1;
                P0 = 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d;
                wela=0;
                delay(7000000);

                dula=1;
                P0 = 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 = 1;
                P0 = 0xfb;
                wela=0;
                delay(7000000);

}

void main()
{
        cs=0;
        init();

        while(1)
        {

                math(adc0804());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table[bai]);
                write_data(table[shi]);
                write_data(table[ge]);
                delayms(500);

        }
}

网友C:
单片机、GP2D12红外模块、数码管,研读这三样东西的规格书,而后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2D12 红外线测距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