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把矩阵键盘放到单片机程序中的方法

楼主(2017-02-23):
详细点说:
    我的程序是独立键盘完成的,中间控制的程序直接是if(s1=0),如果按下s1键,定义的是s1=P3^0,,,,如何不用独立键盘,用矩阵键盘,这样就可以有16个键可以if(**=0)的来调用了,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方法,新手感激不尽,今天卡在这里弄一天了,在网上找了一堆矩阵键盘的程序,不会往里面放,有的放了就不好使,真的是晕菜了,帮帮吧,各路大神

网友A:
例:
每4ms中断一次,每次扫一路键,记下键值,4路扫4次,用时20ms完成全键扫描,可得到16个键值。
重复如上5次,用时100ms.如果5次扫键的结果都相同,则认为键值有效!如果有一次不同,就再重来,直到5次都一次。

网友A:
说明对没有理解扫键的原理,只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对没有理解扫键的原理,只是一知半解。

的确,对于矩阵键盘大概意思是懂得,要是熟悉的操作还是不行,还有就是keil4中模块化之后不会互相调用定义的定量,很是愁人,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
要,你说个大概也行啊,我也不清楚你要给我什么东东

网友A:
实际比这个复杂得多,先完成以上吧。
如:长按不松的处理。键值已响应键功能程序已执行了,但键还未松的处理。同时多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比这个复杂得多,先完成以上吧。
如:长按不松的处理。键值已响应键功能程序已执行了,但键还未松的处 ...

是的,学习的地方仍然有很多,不能一次学完慢慢积累吧,大神说的领教了,按键不松手的地方太重要了,我之前不会处理,程序就一直循环,不是乱码就是不能用,一点点来,一点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