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的内部EEPROM奇怪问题

楼主:
STC15的内部EEPROM奇怪问题

思路如下:
  清除地址0x00的内容;
  地址0x00 写入 0x22数据;
  地址0x01 写入 0x44数据;
  地址0x02 写入 0x66数据;
  地址0x03 写入 0x88数据;
通过按键P11,再读出地址0x00、地址0x01、地址0x02、地址0x03的数据值是22、44、66、88. 通过按键P10,赋值0xEE给num的内容。
清除地址0x00的内容;
并将num的数值写入地址0x00;
再按P11读出值是EE、FF、FF、FF.

我又没有对地址0x01、0x02、0x03进行操作,为什么会变成全FF了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fr P0M0        =   0x94;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0
sfr P0M1        =   0x93;   //0000,0000 端口0模式寄存器1
sfr P1M0        =   0x92;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0
sfr P1M1        =   0x91;   //0000,0000 端口1模式寄存器1
sfr P2M0        =   0x96;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0
sfr P2M1        =   0x95;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1
sfr P3M0        =   0xB2;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0
sfr P3M1        =   0xB1;   //0000,0000 端口3模式寄存器1

sfr P5M0        =   0xCA;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0
sfr P5M1        =   0xC9;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1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sbit    LCD5110_RES = P3^7;  //LCD5110 复位,0复位
sbit   LCD5110_SCLK = P3^6;  //LCD5110 时钟
sbit   LCD5110_SDIN = P3^5;  //LCD5110 数据
sbit     LCD5110_DC = P3^4;  //LCD5110 1写数据,0写指令
sbit     LCD5110_CE = P3^3;  //LCD5110 片选
sbit            P10 = P1^0;  //开关
sbit            P11 = P1^1;  //开关
sbit            P54 = P5^4;  //开关
sbit            LED = P3^1;  //开关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F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0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1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2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3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4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5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6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7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8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9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10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11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12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13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14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15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16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17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18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19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20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21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22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23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24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25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26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27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28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29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30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31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32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33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34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35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36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37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38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39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40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41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42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43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44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45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46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47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48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49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50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51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52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53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54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55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56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57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58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59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60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61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62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63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64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65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66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67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68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69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70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71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72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73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74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75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76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77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78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79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80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81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82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83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84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85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86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87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88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89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90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91
};

void Delayms(uint ms) //1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IapIdle()//关闭IAP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0x82;         //使能IAP
    IAP_CMD = 0x01;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0x82;         //使能IAP
    IAP_CMD   = 0x03;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IAP_CONTR = 0x82;        //使能IAP
    IAP_CMD = 0x02;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LCD5110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LCD5110_CE=0;                       // 关闭LCD
     LCD5110_DC=command;     // 0是写命令,1是写数据
     for(i=0;i<8;i++)
     {
          if(dt&0x80)
             LCD5110_SDIN=1;
            else
             LCD5110_SDIN=0;
          dt=dt<<1;      //dt为暂存数据
          LCD5110_SCLK=0;_nop_();
          LCD5110_SCLK=1;_nop_();
     }
     LCD5110_DC=1;
     LCD5110_CE=1;
     LCD5110_SDIN=1;
}
void LCD_clear(void) //5110LCD清屏
{
        unsigned int i;
        LCD_write_byte(0x0c, 0);
        LCD_write_byte(0x80, 0);
        for (i=0; i<504; i++)
        LCD_write_byte(0, 1);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x 左右共0~83列可移,Y由上至下共0~5行可移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 column         Y+=64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 row                 X+=128
}
void LCD_init(void)        //5110LCD初始化LCD_init
{
                LCD5110_RES=0;        // 产生一个让LCD复位的低电平脉冲
                Delayms(10);
                LCD5110_RES=1;
                LCD5110_CE = 0;         // 关闭LCD
                Delayms(10);
                LCD5110_CE = 1;// 使能LCD
                Delayms(10);
                LCD_write_byte(0x21, 0);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2, 0);        // 设置偏置电压//不同的屏须要微调此参数B9~C9
                LCD_write_byte(0x06, 0);        //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 0);        //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 使用基本命令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byte(0x0C, 0);        //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5110_CE = 0;  // 关闭LCD
}
void LCD_P6x8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x,y);
        for(i=0;i<6;i++){        LCD_write_byte(F6x8[ch][i],1);  }
}

void LCD_P6x8Str4wi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buff;
        buff=(dat%4096/256);
        if(buff<10)
        {LCD_P6x8Str(x,y,buff+16);}
  else { LCD_P6x8Str(x,y,buff+23);}
  buff=(dat%256/16);
        if(buff<10)
        {LCD_P6x8Str(x+6,y,buff+16);}
  else { LCD_P6x8Str(x+6,y,buff+23);}
        buff=(dat%16/1);
        if(buff<10)
        {LCD_P6x8Str(x+12,y,buff+16);}
  else { LCD_P6x8Str(x+12,y,buff+23);}
}
void main()
{
          uchar num;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LCD_init();//LCD初始化
          LED=0;

IapEraseSector(0);//清除数据
IapProgramByte(0,0x22);        //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1,0x44);        //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2,0x66);        //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3,0x88);//写入数据

        while(1)
        {

                if(!P10)
                        {
                                Delayms(40);
                                if(!P10)
                                        {
                                                while(!P10);
                                                num=0xEE;
                                                IapEraseSector(0);//清除数据
                                                IapProgramByte(0,num);//写入数据
                                        }
                        }
                if(!P11)
                        {
                                Delayms(40);
                                if(!P11)
                                        {
                                                while(!P11);
                                                LCD_P6x8Str4wita(30,1,IapReadByte(0));//读出数据
                                                LCD_P6x8Str4wita(30,2,IapReadByte(1));//读出数据
                                                LCD_P6x8Str4wita(30,3,IapReadByte(2));//读出数据
                                                LCD_P6x8Str4wita(30,4,IapReadByte(3));//读出数据
                                        }
                        }

        }

}

网友A(2017-02-23):
太长,写出关键点,或用红色圈出来。

网友B:
关键点就是:
num=0xEE;
IapEraseSector(0);//清除数据
IapProgramByte(0,num);//写入数据
执行完后只有EEPROM地址的0是正确,其它地址1、2、3变成了FF

网友C(2017-04-05):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的,后来又不行。

网友C:
        IA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0x00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楼主可以改成这样试试。我的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A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unsigned cha ...

STC单片机不像24C02那样写EEPROM,24C02的操作是写器件址->写寄存器地址->写数据
STC操作是写扇区清除(会自动把扇区0x0000~0x01ff 512个填满FF)->然后再把数据从0位开始放入至511位置。每次操作都要重新刷新扇区内的512个数据。

这是我研究了3个星期的成果,还有一种办法是每个扇区写一个数据,(写扇区地址1->写数据 , 写扇区地址2->写数据)

网友D(2021-09-17):
我也遇到这鬼问题了

网友E:
STC内置的EEPROM,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Flash闪存。
没有字节擦除,只有扇区擦除,二进制1写0不可逆,擦除后才可以全部恢复为1(0xFF),一次擦一个扇区(512字节)。
擦除扇区 IapEraseSector(i); 其中i可以取0、512、1024、1536等,其他都是错误的。
问题已经遇到无数次了,很多新人操作EEPROM都会犯相同的错误。

网友F:
2017 年的时候,楼主自问自答 连奖励 都拿走了,可以封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