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和GP2D12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1、求说明DS18B20温度传感器为什么在运用的时候可以不通过AD模块转换,是因为其自身具有RAM和ROM吗?
2、为什么GP2D12温度传感器需要AD转换的?不能像DS18B20温度传感器那样使用吗?

网友A:
一般传感器比如GP2D12红外线测距传感器,一般输出是模拟信号,要输入到单片机就需要经过模数(AD)转换,可以考虑加AD转换芯片,当然有些单片机本身是有模拟输入口的,由内部进行AD转换。 也有数字温度传感器比如18b20,那就可以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普通IO口进行处理了。

数字温度传感器比如18b20可以采集信号,传输到数字芯片,由数字芯片将信号处理成单片机可以接受的信号方式,最后通过单片机实现输出显示、存储、发出报警信号等功能

网友B:
从温度到数字,一定有AD,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使用而矣,你不需要做AD的,说明已经有人做好了,你用的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