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枚指导老师辅助做一个循迹灭火小车

楼主(2017-02-23):
求助 我们现在进度把循迹模块做出来了 也能实现 但是加入了寻火灭火程序之后就出问题了 而且现在比较头疼的是大功率电机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适合小车的电机 要求能牵起比较重的东西 因为我的灭火方法是海绵湿水(也不是整块海绵吸水的)接触火焰灭掉的 求助 谢谢。

这是方案书

网友A:
显然电机的功率与载重及加速性能要求相关,需要你用实验的方式找到合适的功率要求,加上变速装置,以全用你的小车。

网友A:
“加入了寻火灭火程序之后就出问题了”
不加不出问题:说明你已有写软件的基础了。应当能解决问题,就需要你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复杂的系统,以画出框图为佳,首先要在流程图上走得通。框图的粗细,以能助你解决问题为宜。
而后再与程序对照。当能解决问题。
越是出问题的地方,越说明你的框图不够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电机的功率与载重及加速性能要求相关,需要你用实验的方式找到合适的功率要求,加上变速装置,以全用你 ...

首先谢谢你的意见  是的 我们是要用PWM进行调速的 但是我现在对寻找适合的电机没有头绪 毕竟现在见识不多 不知道步进电机够不够牵动湿水的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了寻火灭火程序之后就出问题了”
不加不出问题:说明你已有写软件的基础了。应当能解决问题,就需要 ...

其实现在还不要紧 现在是先找一个合适的电机 不然一切都白费了

网友A:
只要是电机都能用,只有是不是方便你控制它,以上只是提醒你采用方便驱动的电机,如配了驱动器的或可配驱动器。否则你需要自己做驱动,估计学生做驱动器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