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x711模块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17-02-23):
#include<reg52.h>
#include "HX7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qian,bai,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qian,bai,shi,ge;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uint i,c;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P0=table[ge];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P0=table[shi];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P0=table[ba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P0=table[qian];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LSA=0;LSB=0;LSC=1; P0=table[qian];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c=2000;while(c--);
        }

}
void main()
{
          while(1)
    {
        long a;
        a=HX711_Read();
    a= (unsigned int)((float)a/430);

         qian=a/1000;
         bai=a%1000/100;
         shi=a%1000%100/10;;
         ge=a%10;
         display(qian,bai,shi,ge);
        }

}

#include "HX711.h"

//****************************************************
//延时函数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count=0;
          HX711_SCK=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增大压力数值会改变,但是发现当数值变为900+时 发现在增大压力百位变为0了,千位始终没有数值
请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超范围使用?

网友B:
那个曲率没调好

网友C:
传感器用的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用的是多大的?

传感器是5kg的